三极管开关电路求教

楼主(2023-11-08):
使用这个电路,只能导通20秒,然后熄灭30秒、又导通20秒反复循环。不能用做开关,不知道什么原因。三极管3DK8和80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个人看了楼主的帖子九个人摇头叹息:不知所云。
目的、现象、问题、电路、实物、程序源码,想表达的该展 ...

开局一张图,
结局全靠猜。

网友A:
十个人看了楼主的帖子九个人摇头叹息:不知所云。
目的、现象、问题、电路、实物、程序源码,想表达的该展示的都怼出来呗
一张嘴“不能用作开关”“不能持续导通”,
开头一脸懵
后续全靠猜

网友:
楼主是发明了一种极其简单的振荡电路!

网友B:
驱动让它这么工作,它就得这么工作。跟三极管没关系啊。

网友C:
简单的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开关电路

不能持续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让它这么工作,它就得这么工作。跟三极管没关系啊。

基极加了正电压 能导通 就不能持续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

网友:
8050和3Dk8不是同类型的NPN管吗?正确的PNP管是8550

网友D:
r1输入端接到5v,r3输入端接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输入端接到5v,r3输入端接到地!

都试了 只能断断续续导通 不可持续

网友:
怎么个不能持续导通??????

三极管需要:合适的、持续的电流,才能持续导通,不像绝缘栅型场效应管,场效应管是电压驱动...

三极管有极限值,电流和管耗等不能超标,所以负载不能太重,否则驱动不起....

而楼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什么叫不能用做开关?

网友:
电路没问题,楼主的思路和提问方式有问题。

为什么认定三极管有问题,而非其余部分?为什么不贴实物图?

网友:
楼主的图和实际电路没有对应起来吧,

网友:
6楼正解。,,。。
      要在基极和和发射级之间加个电阻,。,,
  这样就不怕线路上其他信号的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个人看了楼主的帖子九个人摇头叹息:不知所云。
目的、现象、问题、电路、实物、程序源码,想表达的该展 ...

基极加5v 能导通 但是不能持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极加5v 能导通 但是不能持续

实物、程序源码呢?会不是程序就这样写的?

网友:
图上画的负载是灯不知实物是怎样,电阻值也没标注,估计是导通后电源功率不足或者管子问题

网友:
导通电流是多少?可能是过载。

网友:
找块电池接到输入端看看。

网友:
和电路没关系吧
你这B极驱动的程序如此

网友:
检测输入端电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这样就对了

网友:
楼主晶体三极管电路知识那么差吗^_^

楼主:
后来发现是负载的问题 晕

网友:
负载太重,管子也不能驱动的,所以楼主说的应该是这个。基极电流也需要合理。

网友:
估计负载是个自闪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