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

楼主(2023-11-08):
春雷605-3A,电阻都是1/2W的吗?

网友:
撸主标题不合格。
应改为:再请教 春雷605-3A,电阻是否都是0.5W的?

网友A:
除电源板上一只大功率电阻外,其余都是1/4W电阻。

楼主:
能不能提高低放管偏置电压?

网友:
        老收音机的绿袍碳膜电阻基本大多是1/8W或者1/16W的,1/2W体积较大一般不采用,如果能上一个内部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上个图看看,若是老机电阻应该是4分之1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电源板上一只大功率电阻外,其余都是1/4W电阻。

        看纳米电容老师这个内部图上的电阻是1/4W的,因为这台是台式收音机的缘故,电源板上的大电阻是1W的,普通便携式老收音机通常使用的绿袍电阻是1/8W,袖珍式收音机多数使用1/16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提高低放管偏置电压?

不行,提高了也会失真,调试需要低频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配合调整工作点

楼主:
就是图中一样的,体积比现在的大

楼主:
605-3A原装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中一样的,体积比现在的大

看图片,大印制板上那绿色电阻是碳膜电阻,长度是10毫米的话功率是0.125W的,过去装机常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