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飞跃R50-1型扩音机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3-11-09):
分享飞跃R50-1型扩音机电路原理图

网友A:
输出真多,请问250端子原设计啥用?公共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真多,请问250端子原设计啥用?公共系统吗?

250端子是高阻输出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端子是高阻输出接口

具体运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真多,请问250端子原设计啥用?公共系统吗?

同样想了解这个问题

楼主:
250欧姆端子长距离传输的时候应用,中间接上线间变压器,将高阻输出转换成低阻输出,给扬声器使用。这个R50的扩音机可以接2只16欧姆25瓦的号筒式喇叭。

网友B:
下载了,谢谢楼主!
有一台配件机,变压器啥的都正常,其它管子勉强配齐了,买了三四年了,一直没有开干,一是没时间,二是不太懂扩音机。知道是没负载不能瞎通电。请问家里没有号筒高音喇叭,调试用什么负载替代?水泥电阻?而且还要能听到声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谢谢楼主!
有一台配件机,变压器啥的都正常,其它管子勉强配齐了,买了三四年了,一直没有开干, ...

你好!我自己的方法说下,对错大家批评指正。
对于大功率输出扩音机的配接主要是阻抗和功率的匹配。

阻抗匹配:负载总阻抗等于或接近扩音机输出阻抗;
当负载阻抗大于输出阻抗时,输出功率减小,失真加大输出电压升高,严重时击穿输出变压器或功率放大管,在实际工作中允许负载阻抗稍大于输出阻抗10%。当负载阻抗小于输出阻抗时,会引起严重失真,损坏扩音机,所以不允许负载阻抗小于扩音机输出阻抗。

功率匹配:全部负载的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扩音机输出功率;在实际工作中,负载稍小或稍大一些是可以的,但负载功率不应该小于扩音机输出功率的70%,不大于扩音机输出功率的110%。如果负载总功率小于70%时应该用线绕电阻来做负载吸收扩音机输出的多余功率。

至于你说要听到声音,扩音机上本身带有监听喇叭监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