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M噪声问题

楼主(2023-11-09):
各位老师好,我手里有一个sony的小机器(icf-ex35),现象如下:
1、调频接收,接收和播放(喇叭和耳机)正常,音量调整功能正常;
2、中波接收,音量小时声音基本正常,当音量调大时喇叭和耳机输出都有呜呜的噪声,音量电位器调整到接近最大时呜呜声反而变小但此时节目音频也断断续续的。

向各位老师请教问题点或定位方法。

这个机器没有找到对应的原理图,只找到了芯片CAX1280N的数据手册。我自己分析因为FM接收和播放没问题,可以判定音频电位器、输出部分电路没问题。但是具体AM哪部分存在问题就没办法分析了,因此向各位老师请教。附件是芯片数据手册中的参考电路。

网友:
正常的,不能跟功放音响比。

网友A:
通常是电池没电了,或电源滤波电容坏了。
其次就是各个滤波旁路电容查一下,还有就是芯片内电源稳压部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电池没电了,或电源滤波电容坏了。
其次就是各个滤波旁路电容查一下,还有就是芯片内电源稳压部分故 ...

更换电池没有改善。我理解电源滤波电容坏的话调频应该也会受影响,旁路电容是个思路。

网友:
看起来就算低频自激了,楼上几位都说过了,电容容量下降,楼主该给收音机换滤波电容了

网友:
重点查下C5、C18吧

楼主:
临时更换C5位置电容后问题消除,感谢。
另外请教:我现在手头只有钽电容,可以用来长期替代原来的电解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临时更换C5位置电容后问题消除,感谢。
另外请教:我现在手头只有钽电容,可以用来长期替代原来的电解 ...

当然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