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一下,这个12V 2A开关电源的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1-09):
芯片上没有印字,不知是否被故意磨掉了。

现在故障现象是无输出。测量主滤波电容上有330V DC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是SD6830.楼主可以搜一下他的电路图。

真的是人多力量大!

补充内容 (2023-11-10 09:13):
4脚悬空的芯片代换:
SD6830、LN5R12C、JH8203
4脚不悬空的芯片代换:
用THX203代换在4脚加681电容,
用TFC718S代换在4脚加102电容。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是SD6830.楼主可以搜一下他的电路图。

网友:
开关管都没有的,还按3842修。,这种封装的厚膜电源芯片大把的。要分析外围电路。业余玩家还是算了。这装错了,炸一片。免得把自己吓着了。

网友:
这种基本上都是同类型的芯片,例如3842这种。芯片打磨,除了设计这个电路的人,一眼知道型号。。。。遇到这种情况需要查外围电路锁定引脚功能,反查确定型号。

网友:
测7脚电压,按照3842修。

网友B:
芯片有俩脚是连在一起的,且有一个空脚,外围不用开关管,大概与3842没有关系……

与下图的比较接近,但下图的没有空脚

补充内容 (2023-11-10 07:06):
谢谢坛友“xiu”提供的信息,是SD6830

网友:
测外围电路没问题的话就得画出电路图去网上找同样的才能确定型号

网友C:
看下图中画圈的地方是不是焊接有问题?如果是的话,芯片肯定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有俩脚是连在一起的,且有一个空脚,外围不用开关管,大概与3842没有关系……

与下图的比较接近,但 ...

看电路结构,就是它^_^

网友:
10块钱的东西,随便搞。搞坏了就买一个就行了,论坛交易版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有俩脚是连在一起的,且有一个空脚,外围不用开关管,大概与3842没有关系……

与下图的比较接近,但 ...

您说的极是,3842是需要外部开关管等外围元件的。

它与THX203H非常相似,只是THX203H第4脚需外接定时电容CT,而这个板子上4脚是空的,有可能是THX203H的简化版或者说改进版。

您的资料真多,您懂得也真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图中画圈的地方是不是焊接有问题?如果是的话,芯片肯定死了

这个位置焊接没问题,没虚焊。

现在外观上看起来一切正常。所以我怀疑是主芯片内部坏了。

如果是常见型号,就买几片来换上,救活它。

毕竟电源的工艺还不错,虽说买一个新的也不贵,可是这个就浪费了。

网友D:
不画出电路图不好判断。看楼下高手怎么说。

网友:
不要那么古板^_^

楼主:
本来打算用 THX203H 加焊一个电容CT来代换它的,查了一下TH203H最大输出12W功率,而这个电源是12V 2A = 24W,输出功率差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画出电路图不好判断。看楼下高手怎么说。

外围电路与TH203H几乎相同,只是第4脚是空的,其他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是SD6830.楼主可以搜一下他的电路图。

看外围电路确实与 SD6830 的完全一样。

只是 SD6830的输出功率只有12W,而我这个电源的铭牌上标注是 12V 2A (24W),难道是虚标?

SD6830是否有个同系列的大功率版本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打算用 THX203H 加焊一个电容CT来代换它的,查了一下TH203H最大输出12W功率,而这个电源是12V 2A = 24W ...

这个还真有难度了,电源的功率这么大?

补充内容 (2023-11-11 08:30):
看手册,持续功率才12W,最大功率18W。

网友:
设计人员敢用它来做产品,自有考量:直流300v情况下工作,输出12w功率时,电源端消耗电流才不到50mA。如果让它输出24w功率,工作电流也才100mA。需要芯片它硬扛吗^_^

网友:
进来学习的,分享各位老师的经验。

楼主:
刚查到,SD6835输出功率是20W的,但是引脚定义与 SD6830不同,不兼容。

网友E:
“芯片上没有印字,不知是否被故意磨掉了”

看芯片表面是没打磨过
如果量大的话,生产厂家定制芯片就不丝印了,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上没有印字,不知是否被故意磨掉了”

看芯片表面是没打磨过

还有这回事儿,见识了

网友:
1、启动端
2、二次供电
3、接地
4、空
5、电压反馈
6、电流检测
7 8、高压输入

楼主:
网上买的SD6830到货了(0.33元一片,运费0.5元,我买了5片),今天终于有空换上,OK!

修好了,发贴庆祝一下。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