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频放大器存在吗

楼主(2023-11-10):
06年的时候,忽然想把自己家闭路电视改成开路的,以便在离闭路线插座5-10米的家中开路收看,或者用收音机收听。我做了个单管简易共发射集放大器,用一个线圈做集电极负载,三极管用9018,低端有一定效果,高端不行。

再看我多年前买的一个天线放大器,或者网上的相关电路,都是把U段,V段高端,V段低端用多个电感电容网络分成三个波段各自放大的。

不知有没有一种电路能用一个三极管就能同时放大三个波段,供多台收音机或电视机同时接收?把负载电感换成电阻行吗?

网友:
有线电视的集成放大器都是宽频的,关键是你要用宽频天线发射才行

网友A:
借贴子问一下,为什么不能发贴了,发出来的都是在审核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贴子问一下,为什么不能发贴了,发出来的都是在审核中???

可能担心发广告,或政治性的. 给论坛带来风险.

审核中, 说明当前审核的版主不在, 在的话很快.

网友:
有宽带放大器,也有宽带天线,但是相对于窄带的效率低。

网友B:
共发射极不能用在宽频放大的,因为内部反馈,通带太窄了。   一般都是共基极,或是共射共基形式。
如果图方便,您可以就用个正版的UPC1651

网友:
我买了一个成品宽频放大板,很便宜,楼主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88569&extra=

网友:
直接买个CATV专用放大器,效果杠杠的。

网友C:
宽带放大器芯片满大街,随便贴上几种,单只增益可达13分贝左右,可以级联,带宽从DC到8GHZ,电视信号放大没有问题。你用9018做,除了管子本身的参数不行,你的电路不一定合适,弄合适也需要一些条件的。

网友:
到立创商城搜RF放大器或LNA,会出来一大堆。价格不算贵。

网友:
宽带放大器多的很,比如MSA0686一类的MMIC,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模块BYG888一类的,
配合斜率衰减控制等电路可以使很宽的频带内放大量平坦。

但是你要求的有线电视放大到十几米外都可满意无线接收,不现实。
十几米外可满意接收,至于要不低于几毫瓦的功率,每个频道。
宽带放大器,有个重要的参数,叫最大输出电平。

低于此电平可保证各频道不产生交调互调干扰,也就是线性放大。
高于这个电平就会产生交互调干扰,进入非线性区。

同一放大器,频带越宽,可输出的最大电平越小。
如果你只放大一个频道,一个有线干线功率倍增模块,即可将功率放大到1瓦,不产生失真。
但是频道越多,一起放大,为了保证不产生交互调干扰,那就只能降低输λ与输出电平,那输出功率就低了。

网友:
我见过3dB带宽从100kHz到40G带宽的放大器。到70G也是有的,不过我不记得见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宽带放大器芯片满大街,随便贴上几种,单只增益可达13分贝左右,可以级联,带宽从DC到8GHZ,电视信号放大没 ...

ERA是价格便宜量又足。我有一堆ERA-1SM+,测过,跑到8G没问题。用LiteVNA测,0-6.3G全频带在3dB之内。低频更没问题,只要耦合电容和biasT电感足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发射极不能用在宽频放大的,因为内部反馈,通带太窄了。   一般都是共基极,或是共射共基形式。
如果图 ...

大量宽频放大器都是共射结构加集-基电压并联负反馈。包括那些能跑到几十GHz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