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钳形表的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23-11-10):
直流电也能互感吗

网友:
用霍尔传感器测的

网友A:
会不会是利用霍尔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利用霍尔效应?

是的,霍尔传感器,不过这东西的精度嘛,就那么回事儿

网友:
一般的交直流钳形表使用两只线性霍尔传感器放置于钳头对称的开口处,通过相位抵消的方式消除地磁和周围恒磁场的影响,信号经过仪表放大器和直流自动调零电路后放大,再送入高通或低通滤波器,选择测量直流或是交流,最后直接送入ADC或者整流后送入ADC数字化处理,或是放大后推动模拟表头。一般测量范围是几百毫安至几千安,再小就要使用其它原理了。

网友B:
高精度的直流电流检测也有不用霍尔元件的方案。

楼主:
我网上看了下。这个直流检测的半成品样子是一个磁芯,两根引线,价格挺贵的,要好几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的直流电流检测也有不用霍尔元件的方案。

那是用哪种检测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用哪种检测方案?

忘记了。但肯定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忘记了。但肯定有。

谢谢支持,我还是头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支持,我还是头次听说。

不奇怪。在霍尔元件还没普及以前就应该有了。唉~老了真的想不起来了。依稀记得还实绘了一个进口直流变送器的电路,没用到霍尔元件。

网友B:
大致是根据铁芯的磁化电流大小来检测馈与磁芯上交流信号的大小,并通过精密信号处理后输出标准的直流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致是根据铁芯的磁化电流大小来检测馈与磁芯上交流信号的大小,并通过精密信号处理后输出标准的直流信号。

采用此技术的成品钳表,国内有厂家销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用此技术的成品钳表,国内有厂家销售吗?

不了解。不过国内测量领域相对于国际前沿测量领域还略显滞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流无“接触”测量钳形表确实有,大概是用到磁敏元件?但精确度度可能高不了?

就是2楼所说 的霍尔元件

网友E:
除霍尔外,还有用TMR器件的。
感兴趣的搜:TMR2503

网友F:
一个50Hz交流变压器加上一个直流绕组  通直流电流  发生铁芯磁通饱和  变压器次级交流输出变小  直流输入电流大小与交流输出对应  交流输出接上电压(电流)表  指针(按习惯)倒着读  两个部件简单可靠结实耐过载。三十年前遇到过,后来以此原理用单片机做高频激励、后处理显示、线性校正、自动校准    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霍尔外,还有用TMR器件的。
感兴趣的搜:TMR2503

这东西原理咋看都是霍尔元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50Hz交流变压器加上一个直流绕组  通直流电流  发生铁芯磁通饱和  变压器次级交流输出变小  直流输入电 ...

你唤醒了俺痴呆大脑的记忆。好像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直流钳形表现在很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