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磁棒天线的Q值是提高高频载波的幅值。

楼主(2023-11-10):
提高磁棒天线的Q值是提高高频载波的幅值。对于音频的幅值并不提升。这是对的吧?以期使高放或者检波(对于矿石机)元件进入比较好的大信号工作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直放机的方向或许可以改变成高q磁棒天线加一级高放(或者调谐高放)+检波+低放前级+低放。这样制作难度就小于两级高放+检波+低放形式了。

网友:
二、去掉磁棒,频谱分析仪直接测试信号发生器的输出

直接接上了。

AM分析情况。调制度还是30%。不过这个能看到音频的谐波了。这个信号对频谱分析仪来说挺强的了。

三、减小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是到达频谱分析仪的信号和用磁棒的时候相同。

调低了输出电平。

可以和上帖比较下。

AM分析情况。调制度小了一些。这里我不知道是信号发生器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我认为是信号发生器自身的原因。同时家里干扰比较大,也没法确定。

我的看法是,Q值不会改变调制度,至少是影响不会太大。
当然你说的Q无限大的情况,也许是可能的,但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目前的有载Q最高也就几百的量级。
Q无限大,那么磁芯也就过载了,放大电路也就过载了。任何载波的通带都是无限小,也就没有调制度的说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脉冲激励LC回路,得到的是一串衰减振荡,,用同频率的一串正弦脉冲串激励LC回路也是相似的,脉冲串输 ...

今中午有空测试了一下,普通住宅没有电磁屏蔽环境,干扰比较大。测出来不是很可信。

1、信号发生器通过5匝线圈耦合到一根磁棒上,磁棒是LC调谐回路。信号发生器发出1M载波的AM调制信号,调制度30%,音频是1k。
然后用频谱分析仪的AM分析功能看调制度。

这个是电路。
这个磁棒的Q几百还是有的。不调谐到谐振频率上,频谱仪根本看不到信号。频谱仪的灵敏度能到-100多个dB以上,都看不到信号。

信号发生器的设置,都标红了。

AM调制信号的情况,可明显看到载波频率和上下边带。

AM分析的结果。调制度30%。

网友A:
用一个脉冲激励LC回路,得到的是一串衰减振荡,,用同频率的一串正弦脉冲串激励LC回路也是相似的,脉冲串输入,lc两端振幅是逐渐上升的,脉冲串停止,lc两端振幅逐渐下降

如果调幅信号的调制度通过LC回路后不会变化,那么上述现象就不会发生,输入是矩形波,输出依然是矩形波

输入输出波形的变化原因就是lc回路的Q值越高,自身的谐振振幅变化越拖沓,跟不上快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Q值就是一次电流电压转换中自身能量和输入或输出能量的比值,形象一点也可意理解为是振幅变化的极限值, ...

這個説法不能認同。Q值的本意就是品質因素(Quality Factor),是一次信號變換中的輸入信號能量與其在變換中產生的損耗之比,因而其品質(Q)與變換後的幅度成正比,理論上不存在調幅波變等幅波的可能,除非發生了磁飽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Q不是一种增益。是一种对信号的聚敛的能力。Q不能提高功率,所以我觉着不算增益。

那收入可不可以是负数呢?

所以增益可以是正的(增加功率),也可以是负的(损耗功率),而无源天线,其能量利用率都不是100%,所以其增益总是负数(分贝)。Q值的本质是电抗储存能量和消耗能量的比值,虽然它不是增益本身,但对作为天线的谐振回路来说,Q值是它对能量利用率的体现,也就是其增益的体现,当Q值为无穷大时,能量被完全利用,增益为0dB,Q值为0时,能量完全损耗,增益为负无穷dB

网友:
提高磁棒天线的Q值是提高高频载波的幅值。对于音频的幅值并不提升。这是对的吧?

不对。以调幅波来说,调制度30%。就是音频信号幅度占载波信号幅度的30%。你载波信号幅值提升,音频信号同样提升。

另:
制作直放机的难度并不高(但是我没做过),做超外差的难度也不是想象的大(这个我做过,第一次就是做的711电子管)。建议动手做做,同时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调幅信号的数学表达式为(Ac+As*cos(Wst+Ps))cos(Wct+Pc),其中Ac是载波幅度,As是调制信号幅度,Wc是载波频率,因此调幅信号的幅度是(Ac+As*cos(Wst+Ps)),对调幅信号放大就是把这个值乘以一个增益,可看到Ac和As会被同时放大

楼主:
但是Q值是不是一个增益呢?

网友C:
我理解的Q不是一种增益。是一种对信号的聚敛的能力。Q不能提高功率,所以我觉着不算增益。

网友A:
当Q值过高时,载波的调制度就会变小,当Q值无限大时就变成等幅波,所以常见调幅机的中周实际Q值不宜高于60,注意是实际有载Q值,不是空载Q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收入可不可以是负数呢?

所以增益可以是正的(增加功率),也可以是负的(损耗功率),而无源 ...

多谢,学习了。

"而无源天线,其能量利用率都不是100%,所以其增益总"
这句存疑,

无源天线,也有正增益的,当然不是对信号放大,而是对信号聚拢。譬如wifi天线,全向的的图是个圆的,而定向天线把另一边的信号聚拢过来,算正增益。

我理解粗浅,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Q值过高时,载波的调制度就会变小,当Q值无限大时就变成等幅波,所以常见调幅机的中周实际Q值不宜高于60 ...

我说下我的理解,其实Q有多种定义方式。

对于电感来说,其中一种是,无功功率/有功功率。
因此使用更粗更短的线,制作电感量更大的线圈,Q就更高。

对于LC选频电路来说,其中一种就是  中心频率/通带。
对于465的中频来说,中心频率就是465k。Q越高,通带越小。而AM的调制方式对通带有要求的,要10k左右,也就是每边5k。
465/5=93。也就是整个中放通道的Q,基本就在这个数值上。因此每个中周的Q不宜太高,有载情况照60算就不错了。

当然LC的Q值和L的Q值以及C的Q值(电容常用D,Q=1/D)也是 有数学关系的。

所以我觉着Q提高是中频通带缩小了,而不是调制度变了,AM信号最大30%的调制度在整个高放 中放通道不变。

上面是我的理解,不对的请指正。谢谢!

网友:
Q值太高,收本地的电台可能出现阻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说下我的理解,其实Q有多种定义方式。

对于电感来说,其中一种是,无功功率/有功功率。

Q值就是一次电流电压转换中自身能量和输入或输出能量的比值,形象一点也可意理解为是振幅变化的极限值,如果LC回路的Q值是60,那么两个谐振周期的振幅变化不会大于1/60,LC回路的Q值越高,振幅变化越拖沓,到了一定程度调制度就会下降,当Q值是无限大时通过LC回路的调幅信号就会变成等幅波

网友:
没有高效率的检波级或二极管,统统白搭

楼主:
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前段时间问那个再生机的问题之后就做了一个试验机,没有做成功。期间有一个现象比较头疼,就是再生调节的时候电台声音没怎么变大就自激了。这是不是说明高频载波的幅度提高了,但音频波幅没有得到提升。

网友:
Q值对调制度的影响较难理解,有发帖方便的朋友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我是从一个形象的角度来理解天线的Q值。磁棒配上电容本质上就是一个振荡回路,其Q值就像定义了一个滑动窗口,然后把窗口内所有振荡周期的能量进行叠加,窗口的大小就是Q个周期,并且每个周期就往前滑动一个周期(相当于丢掉窗口最老的那个周期,加入最新一个周期的能量)。Q值越大,窗口越大,积累的能量就越高(简单地说,就是幅值比单个周期高Q倍)

如果用一个频率 f 的等幅波(例如一个CW信号 di dah 信号),经过这样一个同样谐振于频率 f 的LC谐振电路,可以观察到输出的波形是一个纺锤形:一开始逐渐增大,然后保持不变(此时的幅度就是单个CW周期幅度的Q倍),最后(当CW信号撤销后)慢慢变小,直到消失。

至于调制度,按照上面模型,我草草分析的结果是不变,供参考。

网友A:
谢谢提供详实的实验,1千赫音频信号频率太低,相比于1000千赫载波,磁棒线圈做到极致Q值也影响不了丝毫,500KC载频频率,10千赫音频调制,会有明显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供详实的实验,1千赫音频信号频率太低,磁棒线圈做到极致Q值也赢不了丝毫,500KC载频频率,10千赫音 ...

我刚试了下仪器,在不同的载波频率和不同的音频信号频率下,调制度的确不一样。中间没有过磁棒,直通的。可能是仪器有问题,或者超出了范围。

但是在AM频段400k-50m,1k的调制波,30%这个是准的。

机器对于,10k的音频信号,调不上去。FM可以AM不行,上不去。

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Q表征的是LC震荡电路的无功功功率情况,在谐振频率下,他们对外呈现为一个纯电阻。在通带范围内,稍为呈现容性或感性。按说他们对调制度不会有过大的影响。

当然你载波频率和调制波接近的话,是另外一回事了。

补充:
后来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下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发现音频信号用1k还是5k,调制度不变。看来和频谱分析仪有关系,不是信号发生器的问题。冤枉好人了。

网友C:
这张图片是过了磁棒的。

这张图片是没过磁棒的。

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是否过了磁棒,其他参数一样的。

可以看到调制度是基本一样的。
(这里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峰值30%,才比较正确。但这里是RMS30%,可能不太对。我手里信号发生器可能有问题。)

至于前面帖子的(不在这个帖子里)后一张图,是因为改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幅度。我家里有干扰,还有机器原因,这个参考意义并不是那么大。

网友:
Q值高,幅频特性变窄,离载波远一点的频率信号幅值被压低,当Q值无穷大则理论上带宽为零,相当于LC自己收窄了通带直至只允许载频通过,这不是改变了调制度,而是改变了频谱分布。
在Q值上升至无穷大的过程中,先是滤掉了调制信号(压制)高频,然后是中频、最后是低频,这是响应,引申为选择;是已调制波的某个频率下的幅值被压低了,不是相对比值(音频/载频)被改变了。
说幅值就要对应某个频率,说Q相当于说带宽内全部频率响应,就是幅频信号透过这个带宽窗口的频谱,不是单一频率;当Q无穷大,只有一个载频,但已经没有调制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脉冲激励LC回路,得到的是一串衰减振荡,,用同频率的一串正弦脉冲串激励LC回路也是相似的,脉冲串输 ...

下面是我自己瞎琢磨的,民科出身,供参考。
=============================

爱因斯坦的一个过人之处在于思想实验。能否在大脑中具现出一个物理过程的图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通过图形化的思考LC振荡对谐振载波的影响,是我之前那个帖子想要表达的一个重要信息。

我个人对Q值理解:是指谐振回路在每个振荡周期损耗当前周期1/Q的能量,所以,Q个周期正好损耗一个完整周期的能量,从而达到一种平衡:即新进来的一个周期的能量正好补充之前所损失的能量。

一个粗糙的数学公式大致如下(下标的关系可能不准确):

S[n] = X[n-Q+1] + X[n-Q+2] + ... + X[n]

用递推公式可能更容易理解:
S[n] = S[n-1] + X[n] - X[n-Q]

下标表示时间,S[n] 为 T_n时刻的谐振波形的幅度,X[n]表示T_n个时刻近来的信号幅度,所以,观察到的谐振波形,是随时间逐渐右移,抛弃掉最老的那个信号,并把当前最新的信号包含进来。

再把调制信号考虑进来。调制信号本质上是载波幅度的变化,调制度本质上是载波幅度相对最大最小值的一个比例关系,也就是依照一个低频正弦波的方式缓慢影响X[n]的值(缓慢的意思是取决于载波和调制信号的频率之比,例如1000KHz/5KHz=200)。实际中,上述比值会大于Q值,这意味着一个宽度为Q个周期的时间窗口可以捕捉并反映出调制信号的变化。

的确,由于谐振导致Q个周期信号的叠加,的确会使得叠加之后的信号并不是原始载波信号的线性放大,因此波形并不对等,正如前面说的,可能是变成纺锤形,但这对频率远低于载频的调制信号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

带小朋友玩过荡秋千的朋友,可以用下面的场景来想像(这是我带小孩时领悟出来的):当你的小孩坐在秋千上来回晃动时,秋千有自己的周期(近似的,就像物理中的单摆或者老式座钟一样),如果你每次在他荡到最高点的时侯,总是给一个顺向的推力(并且假定推力总是一样的),这就是模拟了载波进入了振荡回路。你可以想像秋千会越荡越高,但是最终会到一个平衡点,因为秋千振荡过程中有损耗(摩擦力或者风阻之类的,这种损耗等价于振荡回路中的电阻或者其它损耗)。

假定你现在去模拟调制信号,从而改变你推动秋千运动的力量,你会发现秋千的幅度会跟随你力量的变化而变化(简而言之,当你用力小的时侯,秋千会稳定到一个幅度比较低的状态,反之亦然). 所以,即使是谐振了,谐振出来的振幅依然会(等比例地?)反应载波幅度大小的变化

#################################################
学渣是老师教了,什么都没学会(不管是淘气还是笨)
一般的学生,学会了一部份老师讲的
好学生,学会了大部份或者全部老师讲的
学霸,是学会了老师讲的,并且能举一反三
天才,是从老师讲的东西里面,领悟出自己的东西

与君共勉 (不要误会,我不是天才,只是羡慕那些天才而已)

网友:
载波1000kc,调制波5kc,Q值很难到“过高”的程度,载波降到500-600kc,仪器要以松耦合的方式加到LC回路,比如串个几p的电容,用耦合线圈的话可以用十几p的电容

网友:
18#、19#的测试结果非常有说服力,不过我还是想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AM广播和AM通信(包括平衡调幅和单边带平衡调幅)是利用边频传送信息的,因此,理论上当天线回路的Q值高到一定程度,再提高Q值就只能提升载波幅度,边频幅度未必能同步提升,因为Q等于谐振频率除以通频带所得的商,在载波和天线回路谐振频率一定的情况下,当Q值高到边频无法完整通过天线回路,楼主说的那种情况就会出现。不过,广播、通信频率划分时就已经考虑到了Q值对通频带的影响,带宽7.25M的电视图像信号不会使用中波和短波传送就是这个原因,长波、中波、短波主要用来传送语音内容,语音频率上限只有3k,受电子材料的制约,在长波、中波、短波段要制作出通频带小于6k的天线回路实际并不容易(不是不可能),因此楼主说的提高Q值只会提升载波幅度,不提升边带幅度的情况并不多见。
另一方面,小信号检波器输出的音频幅度正比于载波幅度与边带幅度的乘积,因此,即使天线回路Q值高到无法让边频完整通过,只要提高Q值仍然可以提高载波幅度,因此对于矿石收音机和检波前增益不高的简易收音机来说,提高天线回路Q值仍然是提升检波输出音频电平的有效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学习了。

"而无源天线,其能量利用率都不是100%,所以其增益总"

你说的对,定向天线有正增益的,它是把其他方向的电磁波聚集到特定方向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张图片是过了磁棒的。

目前在整理仪器,把工作室工作台恢复起来,等春节前后把这类实验做一遍发上来

网友(2024-02-17):
增益也分为,电压增益,电流增益,和功率增益吧?

网友:
等待大孔老师的测试验证。
重读此贴,还是不好理解调制度变化。没有数学手段,只有浅表地推理(当然不一定对);
Q值提高通带收窄,肯定是载波幅值相对提高的多,其它频率分量相对提高的少;某个频率的时域波形在调制时被压低或拔高了其振幅,这个瞬时信号(单看这个周期或半周期,它体现不出调制度),如果这个瞬时信号所对应的频率幅值被压缩了,那么它相邻波峰也被压缩了非常接近的(载频是fm的120倍以上,600kHz/5kH z为例),似乎看不见相邻10几个波峰之内与原始信号的相对变化,这样似乎调制度不变,但,当通带内频率相差较大的两个频点来看,其幅值响应差别较大,而时域信号表达不出来,-----因此派生出一个问题:调制度表征的是波幅变化量,因而,是在时域内的。

从频谱来看,随之通带收窄,通带内频率较高的分量被压低较多,Q无穷大时,通带内被调制的频率分量都被排挤出去了,只剩下被无限拔高的载波,这个演变过程能不能理解成调制度改变了且最终到Q值无穷大时调制度变成零?很难理解,似乎不能这样理解;只能理解成选频作用把其它已调频率分量都排挤出去,最后只剩下载波自己,而不是调制度缩为零----似乎这样好理解一些。

但矛盾的地方是,如果载频与fmax不是差别120倍,而是只差几倍十几倍(已不是实际广播信号了),那么在时域信号里就有可能看到相隔不远的两个波峰---它分别对应两个频率相差很大且频率突变的,那么他们的振幅被高Q尖峰压低的程度夸张到很明显,那么这能否代表调制度不同呢?不好理解。我目前感觉好像调制度被离散化定义时才可以说变,否则是不变的。------等待进一步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