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的台式电脑为了方便,安装了TP的无线网卡,却连接不上

楼主(2023-11-10):
可以连接安卓手机开的热点,苹果手机的热点连接不上,路由器是别的路由器刷的华硕3200固件。

楼主:
刚才又试了试,可以连接FAST路由器,连接华硕路由器输入密码显示密码不对。

网友A:
可能就是加密方式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加密方式不兼容

加密难道不是标准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密难道不是标准的吗?

如图,有几种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有几种组合

对,就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华硕的显示WPA2-PERSONAL,WPA2-ENTERPRIS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华硕的显示WPA2-PERSONAL,WPA2-ENTERPRISE

一般选WPA2-PERSONAL,有的设备不支持太高级的,如wpa3,更老的,wpa2都难说,打开兼容模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WPA2-PERSONAL,有的设备不支持太高级的,如wpa3,更老的,wpa2都难说,打开兼容模式试试看

谢谢,可能这普联的网卡兼容性不好,我把那个300M的FAST路由器桥接当网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能这普联的网卡兼容性不好,我把那个300M的FAST路由器桥接当网卡了。

这是啥意思?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意思?能说详细点吗

不太好说,你百度一下吧,路由器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