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同型号指针表表头参数一致吗?

楼主(2023-11-10):
  我有块90年代后期的上海精益的mf500b型万用表,表头断线了,想海鲜市场买块旧的换表头,但听说500型表头内阻有好几种,那选用同样是500b型的表,表头参数一样吗,可以直接换吗?

网友:
最好是同厂家同时期为好

网友:
只要表头灵敏度不低于坏表的灵敏度就行。

网友:
表头参数表盘上有,换好换不好看你技术了

网友(2023-12-23):
有一块早期(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南京MF47 金川万用表表头坏了,不知如何给配表头,想把它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