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盘误差

楼主(2023-11-10):
表盘的误差实际上是否以印刷设备定位有关?有很多表,比如5v电压只显示4.8v或者4.5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量过30多块表盘,每个都是做了校正的。正在试着复现你描述的校正过程,如果不是每个点都用标准源校正 ...

就是,这个和数字表一样,每块表都单独效正过,但是这样工程量很大,不清楚厂家是采取什么方式来做的,只晓得以前厂家生产表产量不高,一天也生产不了几块表。可能原因就在校正上耽误时间了!

网友:
最有关的应该是偏转弹簧和电磁力,然后才是表盘和安装精度

网友:
表盘中心  和  线圈转轴中心 也有可能不重合

网友:
如果这本表盘是这样,而表没有误差的话,那就是用某号盘校正了,

网友B:
看见右下角的那个“2”吗,这个是2号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右下角的那个“2”吗,这个是2号表盘。

对,还有左下角的2338,可能是实际测试电阻中值23.3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右下角的那个“2”吗,这个是2号表盘。

他的图明显偏离22的中值,相反左下角的23.38就很接近他的图,

网友C:
想问一下,表盘右下角1,2,,,数字,同一种型号表,同用吗?

网友B:
不同用,如2号表盘换成1或3号表盘,指针误差会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用,如2号表盘换成1或3号表盘,指针误差会更大。

这个是4号盘

楼主:
这款南京的表盘误差对于游丝来说这转值太大了

网友D:
我前段时间搞表头把表盘拆了,完事了发现读数就不对了比以前差半格怀疑是表盘安装位移了,又重新一边测量一边动表盘现在好了,我那表盘是四个螺丝固定的,螺孔都可以上下左右移动近一毫米的距离,所以说表盘也需要校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南京的表盘误差对于游丝来说这转值太大了

圆心找的很准啊,没看明白用的什么方法,三点弧?,另外,照片是扫描仪器扫的,还是拍照后做了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搞表头把表盘拆了,完事了发现读数就不对了比以前差半格怀疑是表盘安装位移了,又重新一边测量一 ...

度盘跟表头托边缘的距离,左右两侧尽量一致,一般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表盘右下角1,2,,,数字,同一种型号表,同用吗?

会出现测量有误差。1、2、3、4表盘修正了线性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会出现测量有误差。1、2、3、4表盘修正了线性误差。

谢谢回复,我是说,同一型号表,不同厂家出品,都是假设2号表盘,可以互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我是说,同一型号表,不同厂家出品,都是假设2号表盘,可以互换吗?

可以,我试过,但是有误差。
之前的杭州表头坏了,换上上海表头。后来又换上原来的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心找的很准啊,没看明白用的什么方法,三点弧?,另外,照片是扫描仪器扫的,还是拍照后做了校正?

这是扫描仪扫描的,其实画这个,用3点也可以,其实很多表盘厂家印刷的时候也会有印刷误差,我看了些表盘,包括测量准确的表,很多电阻16.5欧。和5v电压都不在90度上面,那么如果按照计算公式算出电阻档的角度标尺,也是不能吻合实际上的测量准确,原因在游丝的力矩上,和磁场上,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办法是手上要有基准源和标准电阻,来测量线性和准确度,做上标记,再来绘制,这样可以解决误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扫描仪扫描的,其实画这个,用3点也可以,其实很多表盘厂家印刷的时候也会有印刷误差,我看了些表盘 ...

我测量过30多块表盘,每个都是做了校正的。正在试着复现你描述的校正过程,如果不是每个点都用标准源校正,那么分度函数还是需要的,按我的设计,不需要标准电阻,有标准电流源(或标准数字表)就行。

网友F(2023-12-26):
调整游丝可以改善线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整游丝可以改善线性不好,

如果能调整游丝校正,厂家也就完成任务了,爱好者没那技术,这玩意没几个人敢动!

网友G(2024-09-21):
引用 网友F:
调整游丝可以改善线性不好,

更大可能是变得更加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更大可能是变得更加不好

调整游丝,基本会令到线性变差,但是新游丝除外,但是很难买到。就算买到新游丝,表头灵敏度也要重新调整,游丝过硬的话,灵敏度不够的话,无法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