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605-3A换了·6个电解电容

楼主(2023-11-10):
声音变得浑厚了,喇叭震动有了一定力度,低频也有改善,但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图中画红圈的电容都直接换新了

网友A:
如果老电解电容没坏就没必要换。就算坏了,也要把老电解的壳留下,里面放一个新电解电容进去,然后用胶封好,再焊到电路板上。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有人出售一台老收音机,开价大概是1600多吧。卖家说已经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了,换成固态电容。看到下面有几个人回复说,真可惜,好好的古董电容换掉了。

网友:
用北仑仓的电火电声音更厚实

网友:
老收音机,尤其是老锗管收音机,换掉电解电容十分必要,早期的电解电容的却是质量的短板。

楼主:
那我想办法把旧壳套上

楼主:
我想买您说北仑仓,其他的电解没舍得换,还有个莺歌165羊毛盆的在路上

楼主:
有一台海燕有台但是杂音大,信号弱,是不是也用这个思路修复?

网友:
最好将2个100uf的电源滤波电容也换掉。

楼主:
海燕B411,低音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老电解电容没坏就没必要换。就算坏了,也要把老电解的壳留下,里面放一个新电解电容进去,然后用胶封好 ...

赞同,修旧如旧是传统做法,否则则显得不伦不类

楼主:
退耦电容100UF,滤波470UF

网友:
AGC滤波电容和音量电位器隔直耦合电容对整机的音质应该没有多大的影响,如图中的C18是AGC滤波电容,可大可小,若容量失去,则强信号阻塞。C32,C33失效,则音量很小,或没有声音,对整机低音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老电容一般不会坏,换了就做个套子最好。

网友:
如果有条件,对拆下来的电解电容要进行测量。如果质量尚可,就重新安装回去。如果确实不能用,就让其把外壳留下,并套在新电容上,做到基本恢复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