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眼神不花,做台功放玩吧

楼主(2023-11-10):
手里有N多在淘宝红包薅的场效应管,打算做台准互补场效应管的功放,上网搜不到合适的电路图,决定到外国网站看看,遂蒙面潜行至外国佬的网站,偷得一张图纸 APEX

楼主:
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

网友:
电源电压多少V?还以为是全场管呢

楼主:
我用正负80V,低了也可以

网友A:
国内的管子和国外的管子可以代换,但参数有差异,调试有点麻烦,楼主有的玩了

网友:
和我比眼神儿,做吧打板的时候最好给我带两张

网友:
我以为做电子管功放

楼主:
买了个庞大的变压器

楼主:
要做一个电源板,以前有个带喇叭保护的肖特基电源板,结果肖特基耐压不够,烧了好几个,只好重新做一块电源板,改用RBV5006整流桥,为了省钱,决定薅嘉立创一根羊毛,做个简单的10*10的电源板

网友B:
正负80伏供电4欧每声道能输出800瓦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80伏供电4欧每声道能输出800瓦功率

变压器功率不够

楼主:
对国产的IRFP260不太放心,砸开一个260和4668看一下
260跟4668的芯片一样大,都是4*2的,IRFP4668可是130A的啊,怎么能跟IRFP260的50A一样?这么小的芯片能过50A?真不知道该怎么支持国产

楼主:
最右边的是拆机的5200的芯片,芯片大于5*5

网友C:
没听过场管功放,有兴趣跟着楼主后面做一套

补充内容 (2023-11-11 20:47):
另外还请楼主将260的正面拍出来,避免在TB踩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过场管功放,有兴趣跟着楼主后面做一套

补充内容 (2023-11-11 20:47):

只要是国产的管子,基本都这样

网友D:
国产的工艺都是不怎么好,但是可用,

楼主:
这么大的变压器,弄一对管子似乎太少了,再加上要用国产管子,需要降规格使用,所以又去找了一张多管并立的图回来

楼主:
由于我出身贫寒,能不花的钱尽可能不花,所以需要做10*10以内的板子,就可以薅嘉立创的一根羊毛了,宽度10cm的范围内,只能上2对TO247封装的管子,先画这个样子吧 屏幕截图 2023-11-13

楼主:
没什么大作,就上边那个图,连小做都算不上

网友E:
我买过一款功率管是IRFP264的电影机功放,音质真的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工艺都是不怎么好,但是可用,

不仅工艺不好,而且良心大大的坏,1000W输出能给你标10000W输出

网友F:
这个5401差分,准互补输出就不是高要求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5401差分,准互补输出就不是高要求的货

看不起准互补呀?

网友:
问问电子管有没有互补输出

楼主:
好多人不喜欢准互补输出的,不过我手里同类型的场管太多了,所以我还是要做准互补的

网友:
速度真快,板都出来了。。。
这图用的管真的杂,中功率管就用了三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一款功率管是IRFP264的电影机功放,音质真的很一般。

你再做一款,对比一下你现在的其他功放,看看区别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管子和国外的管子可以代换,但参数有差异,调试有点麻烦,楼主有的玩了

晶体管就是同型号也要调试的。这就是集成电路大行其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