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径

楼主(2023-11-10):
问一下:
一个220V变6V 300mA电源(变压后直接整流滤波就输出)里头的变压器,次级线径是多少?初级大概一千多欧姆。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估计效率80%左右

电流密度按2.5A/mm^2
初级 220V*0.01A=2.2W 漆包线直径0.1mm
次级 6V*0.3A=1.8W    漆包线直径0.41mm

网友:
普通变压器是散热能力是看表面积大小和损耗功率之比,功率越小的变压器散热能力相对越强,功率越大的变压器越难散热,5瓦以下的变压器载流量取3-3.5,一千瓦以上才取2.5

网友:
这个可以查漆包线规格0.3A需多少线径,线的电流密度取 3A/平方毫米 没问题。另外,变压器的交流输出电压按照需要的直流电压取,可以取:需要的直流电压/1.2 为交流电压,以免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偏高太多。

网友:
买回来的成品变压器,300mA是按纯电阻负载计算的线径,大多线径比较小,绕完次级绕组之后塑料骨架上剩余空间还比较多。变压器次级接整流滤波负载,整流二极管导通时间比较短,导通时的电流达到整流输出的平均电流的数倍,因此在接整流滤波负载时,变压器次级电压损耗和发热量都比较大,如果自己制作或者改绕变压器次级,那么可以根据塑料骨架绕线横截面积计算次级线径,以刚好能绕满塑料骨架,线圈又不接触铁芯为宜。

网友:
小变压器哪有用2.5A电流密度的呢,绕不下。都是4-6A,

楼主:
铁芯尺寸35mm╳15mm

楼主:
是否有更准确的参数?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其实是很难绕的,一般初级在15匝/V以上、得绕3400多匝,线径取0.08mm就差不多。这么细的线很容易断、尽管说乱绕我也不愿意干。
其实旧物市场找一个老式诺基亚手机充电适配器最好,3元左右搞定。
这种变压器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原装的标称4.8VA、铁芯片后0.35mm;另一种标称3.2VA,铁芯是0.5mm的。原装的发热量更小。

楼主:
主要想知道次级线径。诺基亚的我有两个,螺丝没拧开,正在暴力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想知道次级线径。诺基亚的我有两个,螺丝没拧开,正在暴力拆解……

用小三角锉就能拧开、他的螺丝帽是三角的。用小一字改锥稍加打磨也行,不用暴力拆解。

网友:
如果楼主整流后用电容滤波,那次级电流就要从300ma增加到其1.5倍,即450ma;取电流密度3A时,线径为0.44,电流密度4A时为0.38,实际绕制时,先计算好圈数,再从0.38~0.44线径中选能绕下的,当然只要能绕下,线径粗点的好。绕制电源变压器还有两个因素要考虑,一是温升,一是间歇使用还是持续使用,温升不同、是间歇使用还是持续使用绕制数据是不一样的。我是业余的,以前玩胆机经常绕变压器,所以知道点,仅供参考。

楼主:
我不是想绕电源变压器,而是想用里头的线绕别的线圈,诸如短波天线之类。0.3-0.4mm的线应该差不多。

网友:
学习学习!10毫安的电线直径用0.1毫米,电流越大,电线越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