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外差混频部分的疑问

楼主(2023-11-10):
在资料里都说一个晶体管既担任混频有兼顾高放还加上本振,那么问题来了:混频是工作在非线性放大的偏置,放大又是工作在线性偏置,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薛定谔的工作状态了。请各位前辈不吝指点,谢谢

网友(2024-12-08):
非线性放大也是放大,只要把非线性产出的多余物过滤就好了,这不就是中频滤波器的工作吗?至于非线性放大导致的其他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你可以先不用管,饭一口口吃,,反正是被解决了,要不收音机怎么正常工作的

网友(2023-11-10):
在资料里都说一个晶体管既担任混频有兼顾高放还加上本振

可以理解为:
一个晶体管既担任混频还加上本振。放大作用微乎其微,人家说了兼顾,就是有就有,没有别强求。

网友:
你说的是简易版的超外差接收电路。高级一点的都有高放,本振,混频。各施其职的。

网友:
它这个线性和非线性不是绝对的两个状态,中间是有一段又当儿子又当爹的过渡的,这就跟你又爱你老婆又爱你妈一回事,虽然形势上有矛盾,但并非水火,要曲为弥缝,以左右逢缘,而不是左右横跳顾此失彼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不要咬文嚼字。放大也可以工作在非线性状态的。

网友:
本振输出点在哪里?混拼输出点在哪里?搞清楚了这两点就可以了,混频的时候信号放大了,就这么回事。放大也就是电流大了点,电压大了点,不是高芳那样的。

网友:
小信号工作在区域被认为是线性的,大信号的被认为是非线性的。

网友:
其实我对此也是一知半解,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知道这个作用就可以进行维修啦

网友:
一起的话,减低成本

网友A(2024-10-14):
请问这是哪本书的截图?能分享一下书名吗

网友:
哪有薛定谔什么事儿,非线性也可以放大,无非是谐波多一些,但后面是中周选频,谐波会被滤掉,唯一的问题是三阶互调,但以广播接收为目标的混频级的信号强度,也远达不到互调干扰的水平,所以一般不用太担心。单管混频抗阻塞能力不高是真的(三阶互调干扰),但普通收音机而已,要啥自行车,稍微高级点儿的接收机,都是高放混频独立的,而且高放一般具有比较大的动态范围(通过AGC),基本避免互调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哪本书的截图?能分享一下书名吗

也是以前无意搞到的一本,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晶体管收音机》。出版有三十多年了。

网友:
沒什麽“薛定谔的工作状态”,混頻產物(即中頻信號)低於輸入射頻信號大約20dB上下,低於本振信號更是超過60dB,對於管子的工作電流來説就是純純的綫性放大。

网友(2024-12-08):
引用 网友B:
也是以前无意搞到的一本,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晶体管收音机》。出版有三十多年了。

谢谢,这么老的书估计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