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天线

楼主(2023-11-11):
请教大家,电子管收音机,目前调频用的自带的偶极天线(貌似就是一根软导线),想要提高接收效果用什么天线。

网友:
买的话就买电视接收天线。制作就做j三单元或五单元天线,灵敏度高的就是八木阵天线。采用折合振子还是半波振子就就要看输入线圈了,你可能需要半波振子的。
超短波的天线都叫耦极子天线。

网友:
001电视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