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孚电池1.8V?

楼主(2023-11-11):
公司搬家,有个保险柜的钥匙搬丢啦,找了开锁师傅暴力破开。
换锁后试密码,需要找4节5号电池,师傅嘱咐千万别用南孚,
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无数矿坛帖子,张口就来——“漏液?”,
师傅答曰:“1.8V,好多电子挂钟就这么坏的”。
我咋没印象测到过1.8V的,
任何品牌的都没有,基本都是1.6V多点儿。
师傅的表和电池,哪个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电池内阻低会烧东西,纯粹是以讹传讹。比较早的来自于电子报豆腐块文章,说是电子闪光灯被镍镉电池烧坏, ...

这个豆腐块文章我也看过,而且后面也照做了,给闪光灯加了一个康铜丝电阻,使闪光灯充电时的电流与用普通电池的电流相等。文章说得有一定道理,因为普通电池内阻大,譬如输出1A电流时电压降到1V,也就是闪光灯充电电流被限制在1A以下,而充电电池内阻小,1.2V下能输出3A电流,会比较容易导致闪光灯振荡管过电流烧毁。

网友:
没遇到过1.7V以上的碱性电池,不能用南浮电池有可能是南孚内阻低的原因,以前有些设备说明不能用充电电池,因为充电电池内阻低,记得很早以前的胶片傻瓜相机有的就标明不能用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得好像电路全靠电池内阻限流似的

这个可能还真的有。就是8、90年代那种傻瓜相机我见过坏机,震荡电路没有限流保护电路,变压器次级负载二极管整流给300V电容充电,电容从0电压充电时有可能电池内阻低震荡电流超过功率管(小小的一颗三极管)最大电流而烧毁。但,也只是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打开始用万用表,就经常测电池,大半辈子过去,还没遇到超过1.7V的干电池。看样这经验也要更新了。

化学体系代号 F 电池容许的开路电压高达 1.9V,当然我没见过那么高,但 1.8V 是见过的

不过这个体系电池的很贵,老师傅应该没机会见过

我用的 FR6 电池开路电压

网友:
前几年,南孚有种一次性锂铁电池,电压很高,1.8V多。实际性能很不错,也不漏液,可以用很久。现在似乎没有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相信就是。售货员还说,一定要用碱性电池也要用使用过一段时间的。再问我想他也不懂或者装不懂。

so 还是这样,我迄今为止求不到一个无法用碱性电池只能用碳性电池的电子钟

网友:
镍锌电池用过,莫名奇妙的不存电了,一致性也一般。后来还是用磷酸铁锂的比较耐造。

网友:
锁芯垃圾,电池内阻太小容易烧坏,猜的。因为墙上挂表如此

网友C:
自打开始用万用表,就经常测电池,大半辈子过去,还没遇到超过1.7V的干电池。看样这经验也要更新了。

网友:
师傅的表和电池,哪个是山寨的
++++++++++++++++++++
多半都是

我咋没印象测到过1.8V的
任何品牌的都没有,基本都是1.6V多点儿
++++++++++++++++++++++++++++
全新碱性电池大约 1.6xV,限高 1.65V

碳性电池,限高 1.725V

网友:
1.8V那是劲量一次性锂电,真用了倒好了,10年不用管。

楼主:
综合各位说的,应该是 电压高、内阻低、垃圾芯,这三样凑一块儿了
我碳性电池倒是很少用,一般都是随机买的。

网友:
我手头的镍锌AA电池,充电后存放几个月,刚才测试了一下,有一只1.72伏,其余几只大概在1.54伏左右。我买来给小孙子的放映机用的。一次要5节,碱性南孚用完就丢,这个可以反复充电,据说大于500次。

网友:
前些天我买的那带辫子万用表配回来的碳电池1.7几伏是我见到电压最高的干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电池内阻低会烧东西,纯粹是以讹传讹。比较早的来自于电子报豆腐块文章,说是电子闪光灯被镍镉电池烧坏, ...

就是,说得好像电路全靠电池内阻限流似的

网友:
基本都是1.6x 伏

网友:
电源电压过高,超过用电设备的极限电压,完全可能烧坏用电设备;
如果电源电压正常,仅仅电源内阻低,就损坏用电设备,只能证明该用电设备质量“超级好”。

可别说指针表电阻档的设计考虑了电池的内阻,虽如此,电池内阻大不易调零是事实,电池内阻小影响使用的情况至今未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得好像电路全靠电池内阻限流似的

是的呢,如果一个电路仅仅靠电池的内阻来限流,这个电路设计是不合理的。

网友:
把电池內阻做小,是生产者的终极目标,就怕做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别说指针表电阻档的设计考虑了电池的内阻,虽如此,电池内阻大不易调零是事实,电池内阻小影响使用的情况至今未见

以前有坛友问指针表可否用南孚碱性电池,我说没问题,就有人跳出来说不能调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电池内阻低会烧东西,纯粹是以讹传讹。比较早的来自于电子报豆腐块文章,说是电子闪光灯被镍镉电池烧坏, ...

这年头,有些东西会超出您老人家的想象空间…

充电宝电池装砂子你不会觉得奇怪,夏利车放个周末,周一上班时打不着火肯定也有人听说过,挂表说明书里指出不能用碱性电池,相信很多人也听说过。

最有体会的是小孩子玩具,我买过很多,一般说明上面两点黑体大字强调,1、当心零部小件小孩吞食,2、不准装碱性电池… 还有的更贴心,在电池盒贴个签说明:不准用碱性电池!

至于什么原因,我相信大家都懂…

网友D:
……,我去实体店买钟,推销员说:电子钟不能用碱性电池是常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去实体店买钟,推销员说:电子钟不能用碱性电池是常识。

这个问题我也说过很多次,我在各种论坛,包括电子类和非电子类论坛求“不能用碱性电池”的电子钟用于研究“为何不能用碱性电池”,至少十几年了

结果就是十几年来谁都拿不出一个这样的电子钟给我研究

既然你那么说,那麻烦你去实体店当面和销售证实确实用碱性电池不能走时,然后寄给我研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说过很多次,我在各种论坛,包括电子类和非电子类论坛求“不能用碱性电池”的电子钟用于研究 ...

没有问,相信就是。售货员还说,一定要用碱性电池也要用使用过一段时间的。再问我想他也不懂或者装不懂。

网友:
是挂在墙上的电子钟吗?我在tb买的,我用的碱性双鹿电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相信就是。售货员还说,一定要用碱性电池也要用使用过一段时间的。再问我想他也不懂或者装不懂。

他不会是说反了吧,应该是不能用碳性电池?

网友G:
南孚新电池开路电压是比较高,个别的可以达到1.8V,就是达不到还是注意的好,鉄锂非充电电池代表的是劲量,我就有一个鼠标因为用充电锂电g池加一占位筒给报废了。我对各种电池感兴趣,就是玩呗。手头的电池基本都是全新的,有锂电池(充电与非充电的)普通碱性电池,9V电池。镍氢与镍镉充电电池只有非常少量的碳性电池。非充电电池鉄锂电池标称电压1.5V,开路电压高于2.1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南孚新电池开路电压是比较高,个别的可以达到1.8V,就是达不到还是注意的好,鉄锂非充电电池代表的是劲量, ...

好家伙,电池聚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