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4经典电路+验证四层板是否会出现共地串扰。

楼主(2023-11-11):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电路按官方PDF制作。

官方原理图

官方原理图

因TDA7294本身放大能力很强,没加前级运放也完全能达到足够的声压。
且因为没前级运放,本底噪音非常低,贴着喇叭也听不到,加上用的四层板制作,看上去非常养眼。
物料用的都是手头上有的,滤波电容暂时缺料,没焊全,实测正负电源各1000UF也足够安静。
地线在输入端子到电位器那段隔离,还有交流输入线到电容那里隔离,其它全部在内1层整板地线,内2层做负电源整层,底层正电源,顶层除走线外,敷铜接地。
有兴趣也想玩的,可提供PCB制板文件,手头上也还有3块空板子,不过邮费贵,不如直接打板,10*10的,有厂家可免费。
如条件不允许,也可以改用双层板,其实也足够了。只是因为可以免费,想着各电源层都用整层,阻抗更低,实际出来的效果也令人满意!

补充内容 (2024-4-8 08:35):
补充了GERBER制板文件在1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拥挤了,这板子不适宜反复调试焊接,中间板子有断路也难发现

这个观点可不敢认同,就板上那几个元件还“太拥挤了”?
就几个滤波电容,耦合电容,反馈电容,占着空间,这个不算拥挤吧
另外,就一个IC功放,有什么需要反复调试的,
就算真喜欢折腾,也只能是换换电容,改下反馈倍数,就此板上牛那么大条的走线,四层板的焊盘,想焊得烂板子,还真不容易。
至于中间板子有断路也难发现。。。。这个你担心过头了,中间一层是整层的地线,中间二层是整层的负电源,整块铜泊的,根本没走线,那来的断路?
实在是多层板子太贵,否则,所有大电流的走线,每条独立各走一层,那样可以做到精准的一点接地,绝对是爽歪歪!

网友:
厉害了。。。肯定是嘉立创打的板

网友:
                    以下是音响功率放大晶体管型号表;
KTB688  KTD718  KTB817  2SD1047  2SA1694  2SC4467  2SA1695  2SC4468   2SA1941   2SC5198  2SA1301   2SC3280   2SA1492  2SC3856  2SA1962  2SC5242   2SA1302  2SC3281    2SA1943  2SC5200  2SC1579  2SC1580                                                                                                    微信13509848486(更多)

网友B:
滤波电容耐压35V起,25V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耐压35V起,25V有点低。

是的,我只是使用手头上现有材料,供电电压也偏低,但小房间听音足够了,音量再大,楼上楼下都要投诉

网友A:
太拥挤了,这板子不适宜反复调试焊接,中间板子有断路也难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观点可不敢认同,就板上那几个元件还“太拥挤了”?
就几个滤波电容,耦合电容,反馈电容,占着空间 ...

这要是数字功放发热小,还说得过去,模拟功放发热巨大,这些电容靠的近容易烤的易损,四层板我没用过,双层板修家电老遇到,偶有过孔损坏的,而且这种板子焊盘很小,如果更换直插集成块,很不易取下,时间一长背面焊盘会脱落,补焊困难

网友:
布板不错,这7294咋这么脏旧,用二手品?不过单级AB类还是加上前级更优秀......,不是增益的问题,是激励和阻抗的问题。

网友C(2024-04-03):
你好,能不能发个制板文件?:122070749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不能发个制板文件?:1220707494@qq.com

制板文件和BOM看附件。电容耐压可以根据自己手头有的材料选择,也可外接大电容,但外接大电容的情况下,建议板子上也至少保留2对滤波电解电容。 直驱版7294-GER制板文件,

网友D:
我试过这种电路,接的大音箱,一开把我家狗吓的嗖嗖往外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这种电路,接的大音箱,一开把我家狗吓的嗖嗖往外窜

   我的线路板是从录音机上拆的,就留了功放和电源和变压器,谁要付运费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