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学习c51编程,结果编译出错,求老师指点

楼主(2023-11-11):
就是这样子,哪里错了,小白一个

网友:
KEIL 没有安装在c:\keil 下面。

网友:
要按照默认安装路径安装,不可以自己指定安装路径,默认是C盘

网友:
标准C是用int main,写void main有的编译器也认

楼主:
是安装在c根目录下呀

网友:
Keil不一定要装在C盘根目录,我就是安装在D:\COMMOM\Keil4的文件夹下。
印象中安装时有选项要勾选汇编语言编译ASM51,才会安装A51.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