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003电路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3-11-11):
这个变容二极管是AFC么?看样子是通过检波输出电压,自动调节频率,类似于PLL?

网友:
多数都没有使用,用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网友:
用做afc吧。调频的有afc电路的话可以更稳定的接收

网友:
对,是AFC。调频一般都要,以使频率准确跟踪。

网友:
FM收音机的AFC是“锁频环”,不是“锁相环”。锁相环是利用鉴相器对振荡波与外来信号做相位比较,鉴相器输出直流信号控制振荡频率,最终使振荡频率与外来信号完全相同,并且振荡相位尽量与外来信号相同,但二者始终存在相位偏差。锁频环是利用鉴频器对振荡波与外来信号做频率比较,鉴频器输出直流送回压控振荡器,改变振荡频率,使振荡频率与外来信号频率跟踪,但二者频率未必完全同步(对于FM收音机来说,就是中频未必刚好在10.7M)。
        CD2003的变容二极管的确是AFC,这部分电路是控制FM振荡频率的,与AM无关。CD2003鉴频输出端直流电位,在没有接收到信号的状态下是个固定值,且几乎与供电电压无关,接收到信号时该脚电位会随着振荡频率改变而改变。如果鉴频两端陶瓷换成可调中周,那么,调节中周谐振频率就可以改变AFC电压最高值和最低值,当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平均数等于没有信号状态的AFC电压,就可以认为鉴频中周调准了。

网友:
CD2003的AFC可以“开发”成频带压缩:去掉图中的C14,,R1和R2用一只电阻(阻值大小无所谓),让鉴频输出音频加在变容二极管两端,这样,振荡频率就会发生与RF相同方向的频偏,结果就是中频频偏减小。频带压缩使中频带宽占用有所减小,这样可以使用更多阶中频陶瓷滤波器和通频带更窄的陶瓷滤波器,从而改善FM收音机的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