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星B75MA-E33主板开机慢慢故障怎么修

楼主(2023-11-11):
微星B75MA-E33主板 I3 3220 DDR3内存4G安装W7运行速度还行,时间长不用就出问题,断电接通30S开机正常,关机重启1.5分右下角显示A0或A1才进入BIOS,能简单修复就修好给人了,不行买一个二手B75主板不能给人一个故障设备,清理内存条情况依旧。请教老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B:
二手B75主板不贵,别折磨自己了,换一块板吧。
有诊断卡的话,插上看看。

网友C:
是不是CMOS电池没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我遇到过

谢谢,一大早起来捣鼓还是不行,当作NAS存储服务器常年开机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B75主板不贵,别折磨自己了,换一块板吧。
有诊断卡的话,插上看看。

谢谢指点,准备买,视频看到诊断卡了tb也不贵,主板维修不经常搞查到故障点维修能力也差。

网友D:
与时间相关的, 多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CMOS电池没有电了

谢谢指点,睡不着看到老师回帖一大早就起来测量直流电电压2.85V,搜电压范围2.5-3.0V,换了块3.3V电池还是不行。放弃了买一块板子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时间相关的, 多是电容.

谢谢,能不能给个范围,或者查找方法,手头有手持万用表和表数字电桥在板子上测量影响因素比较多。又有想试试的欲望了

网友D:
如果只在线测试电容部分,先照像或其它方法,标注出电容的位置.
然后可以通电,主板反过来放置,测量1.各电容电压2各电容的交流电压.电容容量明显下降的,会有电压明显波动,或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在线测试电容部分,先照像或其它方法,标注出电容的位置.
然后可以通电,主板反过来放置,测量1. ...

感谢 jforu老师的指点,开机测量一遍正常运行测量一遍 对比结果就出来了,我断电测量几个100μ正常,470和840的偏大不少,有几个没数据,断电开机很快,然后重启特别慢,原来开机不亮内存条问题清理清理解决了,然后开机慢,后来好像问题没有了,又放了一段时间卡的问题突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在线测试电容部分,先照像或其它方法,标注出电容的位置.
然后可以通电,主板反过来放置,测量1. ...

电路板都是固态电容,手头都是普通的电解电容,这样替换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板都是固态电容,手头都是普通的电解电容,这样替换没问题吧。

固态电容很少有坏的,普通电容要确认是 Low ESR 的。

另外,你这个是固态硬盘吧。你的ATX电源是多少瓦的?什么牌子的?会不会是电源不稳定导致的呢?

网友D:
电容可能换,但容量要比固态电容大一些为好.

可以,先并电容上去试试. 主板电容好像难拆.

网友E:
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其实是内存条口的问题 灰尘导致 拉低了在线电阻的报错 用美术刷笔蘸着酒精清理一下内存条和插口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可能换,但容量要比固态电容大一些为好.

可以,先并电容上去试试. 主板电容好像难拆.

  谢谢指点,主板电路还没有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其实是内存条口的问题 灰尘导致 拉低了在线电阻的报错 用美术刷笔蘸着酒精清理一下内存条 ...

谢谢分享,这个板子一直内存条不顺,现在只能单通道,刚刚用您的办法试了还是不行,感谢

网友F:
B75MA-E33主板值得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容易,直接加低熔点锡堆焊,硬干不行。

谢谢,用大洛铁两个管脚都加热了电容比较容易给拔出来了,就是按回去麻烦了焊脚清理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B75MA-E33主板值得维修

谢谢支持,焊下一个电容测量比新的电解电容还好,估计电容坏的可能性小。动手能力差已经买了一个二手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我说的堆焊对焊孔损伤小一些,直接硬加热,焊点焊锡太少容易将焊盘搞坏。
拔掉元件了剩下的就好处理 ...

谢谢,原来是这样,还好焊盘没有损坏,就是焊盘孔堵塞开始吸锡器清理的还行,大洛铁重复操作又堵死到里面了试了吸锡线不好用,牙签家里也没有,先放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电容很少有坏的,普通电容要确认是 Low ESR 的。

另外,你这个是固态硬盘吧。你的ATX电源是多少 ...

谢谢,需要换Low ESR电容知道了,看了手头没有这个类型电容, 拆下测量了一颗固态电容,和手头的普通电解电容比质量特别好,电源是新买的一手长城牌HOPE-5000DS 额定400W,去掉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U盘启动也是这个情况,没有独立显卡,机载板卡,CPUI3 3220T的35W,应该电源问题不大。

网友H:
这种现象以前我碰到过,不记得怎么处理了。好像是主板检查硬盘出问题,把所有硬盘拔出启动看看能不能进BOS设置。

网友I:
应该是设置BIOS的事,不通过检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现象以前我碰到过,不记得怎么处理了。好像是主板检查硬盘出问题,把所有硬盘拔出启动看看能不能进BOS ...

感谢分享,试过去掉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仅U盘启动还是不行,可能前面老师说的内存卡插座问题,以前都是黑屏启动慢,整理内存卡故障消除,这次接触不良更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点多股铜芯软导线,剥皮后烫上松香往焊点上用烙铁加热,焊锡顺着线子就过来了,熟练后除锡很easy,

谢谢指点,刚开始焊盘有些焊锡孔是通的用吸锡带就好了,孔太细堵死用牙签通了一个,焊锡用的也不好,另一个焊锡从另一端冒出来了,不太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设置BIOS的事,不通过检查就是

能开机,进入BIOS时间长1.5分钟,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