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大炮4850G2维修求教

楼主(2023-11-12):
前几天在坛友那里买了三个坏电源打算充实下生活,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先说第一个,拆开后两个电容糊了,顺带送走了两个23n60,手里有33N60的换上了,在查充电电阻坏,换好后按照网 上单独启动的方法启动,电压应该是53.4V,现在是57.2V,伴有沙沙的高频声,接逆变器带电磁炉在电源输入220V端测到电池超6A也就是说一千多瓦那样时,电源电压就降到12V了,而且电源没有报警,断开负载后电压还会反弹至57.2V,在输入电流低于6安时可以长时间使用,不知道什么问题;     在说第二个,到手查了下没问题,上电启动后电压还是57.2V,情况和上面说的那电话毛病一样,,,,,在说第三个,没有副电源,查到副电源引脚霉断了一根,接上后毛病和上面完全一样,毛病呢就是应该是53.4V电压,现在是57.2V,电源功率在一千瓦以下时正常使用,超过后就限流掉电压。PFC电压是稳定的420V,不随着负载变化,求教大家,这是啥毛病,

补充内容 (2023-12-1 18:12):
可能是设置了限流,把正常的24c数据烤过来后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23-12-1 18:14):
PFC 电压400

网友A:
功率管烧还好我的一个,电路板烧了都裂开了,一个灰尘导致漏电打火不知道烧了多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烧还好我的一个,电路板烧了都裂开了,一个灰尘导致漏电打火不知道烧了多少东西

现在主要是不明白,我的是没修好还是说这电源有比如说限流的模式

网友:
明显的6A限流啊

楼主:
可是按这电源铭牌最大是16安才限流呢呀,电压不对,电流也小,感觉像是充电的模式

网友:
如果已知现在限流值为6A,其设计值为16A(根据铭牌标识),即检流电阻增大2/3,过流保护值只有原来的1/3。所以,重点检测检流电阻是不是全部阻值变化了吧

网友:
华为大炮220V输入限流只有6A,肯定不对,查限流元件改动过没有。

网友:
我买的三个,一个线路板短路炸了无法修复,另外两个输出只有4V左右,有点难搞

网友(2023-12-30):
俺的一个电路板都少穿了,做料板,一个(两变)半桥4个功率管炸了,驱动块和个别阻容坏了,修好了,正在改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