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示波管光栅水平线不水平谁知道啥原因?

楼主(2023-11-12):
最近进了一台示波器,打开示波器,只有一条水平线,而水平线是斜的。不知咋调节?

斜的水平线

斜的水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没有“trace rotation"这个调节孔的怎么办?我有一个和这个故障一样的示波器,不知道如何处理?

你这个是示波管是圆屏吗?把示波管松了按扫描线镶正会啥咋样,反正也不要多准确。纯钳工机械活儿

网友:
一般示波器上应该有一个地磁校正电位器的,面板上没有的话,后面看看。

网友B:
把整个前面拍齐全。通道置GND,完了这片右上方有个trace rotation洞,伸螺丝刀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整个前面拍齐全。通道置GND,完了这片右上方有个trace rotation洞,伸螺丝刀调调。

这个前脸排全这个前面脸的暗纽也调节。没有作用。

红圈内暗纽调节

红圈内暗纽调节

网友:
打开机盖示波管上有个线圈,线圈上有两根线通向一个电位器,调这个电位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前脸排全这个前面脸的暗纽也调节。没有作用。

你圈这个不对,是往左点那个,看字母查字典好不好。

网友:
那个小孔洞里面的电位器拧拧就是了

网友C:
40m的,这个多少钱一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0m的,这个多少钱一台?

这种估计100元内可以买到

网友A:
请问没有“trace rotation"这个调节孔的怎么办?我有一个和这个故障一样的示波器,不知道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估计100元内可以买到

120元买的,有毛病需要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没有“trace rotation"这个调节孔的怎么办?我有一个和这个故障一样的示波器,不知道如何处理?

拆开搞啊

网友:
示波管是靠静电偏转的,水平驱动板上肯定有调节电位器的,

补充内容 (2023-11-14 20:34):
第一图是黑白显像管的,有偏转线圈,调整一下偏转线圈就可以了,10楼图片这个是圆形示波管,没有偏转线圈的

网友:
      很多圆示波管都有很厚的磁屏蔽层不使用偏转线圈,这种情况只有打开机器用手转一下示波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估计100元内可以买到

120元买的,自己去取的。

网友(2024-03-25):
引用 楼主:
这个前脸排全这个前面脸的暗纽也调节。没有作用。

楼主那个应该不是,试试调一下这个

网友:
俺的线歪了就调这个。

网友:
如果是示波管的话,把示波管转动至水平。

楼主:
水平亮线斜线调整好了,使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估计100元内可以买到

我200 200m的,到手用。啥毛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