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55收音机SSB电路求教。

楼主(2023-11-12):
求教群里的大佬一个问题。我在看索尼SW55收音机的电路图,在SSB电路中有个地方不明白,就是那个CAL OUT。SSB检波输出给了运放LM358,然后由运放给立体声解码芯片,这个都能理解。但是信号再加入358放大后用过CAL OUT送给主控芯片,不知道这个是干啥用的。希望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SW55的Line out好象是有未公开的数据通道,能导存台信息?电池仓内是不是还有隐藏机关。哪天翻下以前收集 ...

电路图有体现数据口。就像老式计算器单板机们用的FSK调制,用录音带存取。

【【
Go to Google Groups Home
Web    Images    Groups    News    Froogle    more »

Advanced Groups Search
Preferences
Members:        Sign in
New users:        Join

Google Groups

Create a new group

Recently visited [clear]
rec.radio.shortwave
rec.boats.electronics

About Google Groups

Topic in rec.radio.shortwave

Start a new topic  -  Subscribe to this group  -  About this group

Sony SW-55 stealth feature
All 6 messages in topic - view as tree

J. Sherwood Williams          Apr 9 1995, 12:00 am     show options

I've just discovered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about the Sony SW-55
.... a feature hidden in the service documentation. Here is how it
works. Open the battery compartment being sure the AC adaptor is
plugged in and then remove the two lower batteries. There is a hole
marked "reset" ..... and there is another hole just to the left of
the reset hole... under the battery label .... and under that hole
(revealed by peeling back the battery label or just punching a hole
through it) is another switch ... just like the reset switch. You can
use a unbent paper clip or toothpick to press the switch.
After pressing the switch you can turn the radio over and look at the
LCD.... it will read "TAPE I/O" .... pressing the "2" key will make
the display indicate "TAPE OUT" and pressing the <1> Key will cause
the LCD to read "TAPE IN" .....now comes the fun part ... if you plug
a tape recorder into the "LINE OUT" socket and feed it into the
recorder and start recording ... strange digital tones will be
recorded after pressing <2> in the TAPE I/O mode. Likewise, you can
do the reverse, playing back the tones into the radio ....
So, I ask, what does it all mean? Is this a way to store and playback
certain settings? Is this a means to control the radio via the LINE
OUT jack? Can pages of presets be stored/restored in this fashion?
Perhaps this might be a clever way to exchange current SW-55 Memory
pages between users? I'll leave it to others to experiment furthur
with this newfound feature.
BTW: this switch is listed as "TEST" on the schematics and is shown
on the PC Board layout.... which is how I discovered it and thought
to look for the switch.
                          Robert S. Williams
                          KD4ZPH
  Reply

Sam Goller          Apr 10 1995, 12:00 am     show options
j...@cabell.vcu.edu (J. Sherwood Williams) wrote:

- Show quoted text -
Perhaps the TAPE IN is there to use the radio as an audio power source
for a stand-alone cassette or CD player. Much like a modular stereo
has.
I have an SW77 and looked to see if it too had this hidden feature. I
couldn't find one. Then again, it could be hidden under the case.
sam
sgol...@tyrell.net
  Reply

J. Sherwood Williams          Apr 12 1995, 12:00 am     show options

No, this isn't the case. The LINE OUT and REMOTE jacks are normally
used to record audio from the radio with a cassette recorder. The
switch, once pressed throws the radio into a special mode. Furthur
examination of the schematics reveals that one pin of the
microprocessor (in addition to the audio output) is hooked to the tip
portion of the LINE OUT jack. Additionally, the path is labled "data
out" on the schematics. The audio recorded when the radio is in the
TAPE OUT routine sounds very much like the cassettes used to store
programs on the old Timex/Sinclair Z81 computers. This indicates to
me that the reason for this feature is to store and restore data. The
SW77 and the SW55 are not, to my knowledge, related in design closely
enough to make it worth your while cross checking to see if the same
feature can be found on the SW77. Chances are, it is not.
Perhaps, One of you adventurous SW55 owners with a little time would
like to experiment by storing a data burst on tape, then changing the
stored pages in some characteristic way. Then, attempt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condition from the tape...thus proving that the data being
sent is actually the stored station memories. If this proves to be
true, then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store several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for each season or for different purposes and quickly
overwrite the configuration with new ones. It also might be a
interesting sideline for some enterprising lad who could offer
cassettes containing all the latest frequencies for a variety of
popular stations. Just a thought.
  Here is a little diagram to show where the second hole is located
below the battery label

        +  {_____] {____o] - reset0
                       ^
                       | location of hidden hole/switch
You can use a needle to poke on the label till it punches through the
soft spot. I just found it by rubbing my thumbnail over the battery
lable till the outline of the underlying hole was revealed and then
cut a small hole in the label with an Xacto Knife.
                          Robert S. Williams, MD
                          KD4ZPH
  Reply

raisins          Apr 20 1995, 12:00 am     show options
From: j...@cabell.vcu.edu (J. Sherwood Williams)
>>I've just discovered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about the Sony SW-55
>>.... a feature hidden in the service documentation. Here is how it
>>So, I ask, what does it all mean? Is this a way to store and playback
>>certain settings? Is this a means to control the radio via the LINE
>>pages between users? I'll leave it to others to experiment furthur
>>with this newfound feature.

From: j...@cabell.vcu.edu (J. Sherwood Williams)
>Perhaps, One of you adventurous SW55 owners with a little time would
>like to experiment by storing a data burst on tape, then changing the
>stored pages in some characteristic way. Then, attempt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condition from the tape...thus proving that the data being
>sent is actually the stored station memories. If this proves to be

Finally, I got around to trying this.
Yes, it is indeed a way to store (almost) all memory pages.
* I stored all info. (TAPE IN)
* changed a location in page 1 & one on page 25
* restored data from the tape (TAPE OUT)
* verified that the data was restored from the tape (over the changes I made)
A couple of notes:
* The Clock time, World diff. time, PAGE-0 (the timer page), & all
timer info. was lost.
* I tried storing & restoring several times. Every once in a while
I would get an ERROR message on the restore. (I used a micro-cassette
on speed 2.4 - quality not the greatest).
NEAT!
Why has it taken this long for this to be discovered?
I remember when I first bought my HP-45 (calculator).
The 'secret' 'stopwatch' timer function that could be
accessed by hitting 3 keys simultaneaously.
BTW, any 'hidden' functions on the SW100?
  Reply

Barry E. Henley          Apr 21 1995, 12:00 am     show options
rais...@delphi.com wrote:
: *
I tried storing & restoring several times. Every once in a while
: I would get an ERROR message on the restore. (I used a micro-cassette
: on speed 2.4 - quality not the greatest

).
Reminds me of my Timex / Sinclair TS1000 computer from the early 80's. We
use to use a filter between the tape recorder and the computer. It was
called a "Winkidink". Maybe there's a new market for them. :>
--
Barry Henley   |  b...@netcom.com
Riverdale, GA | My homepage URL is:
U.S.A.         |  ftp://ftp.netcom.com/pub/be/beh/homepage.html
  Reply

Zyylo          Apr 29 1995, 12:00 am     show options
I just recently subscribed to this newsgroup. I also have a SW-55. Could
someone review what this Stealth feature is? I was only able to read the
last 2 postings, and I couldn't make any sense on what the feature is.
Thanks
  Reply
】】

网友A:
SW55是Sony机里的另类,这机有语焉不详的CAL功能,应该与这个信号有关。没机懒得细细看电路了。
比如特定操作或自检模式,某种方式的频标[内部振荡器谐波甚或内部各振荡器无法消除的互调分量?]插入AM通道一路变频下来送到处理器计频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55是Sony机里的另类,这机有语焉不详的CAL功能,应该与这个信号有关。没机懒得细细看电路了。
比如特定 ...

谢谢回复。我主要是想借鉴他的ssb检波电路。主要不知道他这个cal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55是Sony机里的另类,这机有语焉不详的CAL功能,应该与这个信号有关。没机懒得细细看电路了。
比如特定 ...

学习了,谢谢啦

网友B: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 这个cal定义模糊 事实上sw55的cal应该是定义为开机自检 sw55还可以在am function状态在开机状态下做一次cal 这里标记cal out有点误导的倾向。事实上 ssb信号检波后进入ssb放大器芯片,一路输出进入中放 另一路就在楼主提及的这个cal out通过非门进入CPU的 TI0 也就是CPU芯片的45脚 这是CPU的timer的输入脚 您可以看一下CPU的46脚 是PTO0 可以做输入输出引脚 这里是输入 信号来源是通过非门的中放信号 看不到CPU驱动程序 我认为是根据这两路信号输入判断是ssb还是非ssb然后产生进一步的信号处理指令 看不到源程序只能这么推测一下 仅供参考

网友:
为什么说cal out是误导呢?因为在收音板上面标识cal out 但是 在CPU板子上就是标记if counter,就是做中频计量 所以我认为CPU驱动程序就是看如果两路输入都是00 那么就是ssb信号无疑 如果是10那么就是非ssb 跟进采样CPU做不同指令 具体得看源代码了 把机器码搞出来研究才行

网友B:
这个机器我拆了太多次了 我把mute断开了 可以体会cal以及pll上锁的声音 很好玩 cal发送两组数据可以听出来 这机器接外接天线 短波效果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拆了太多次了 我把mute断开了 可以体会cal以及pll上锁的声音 很好玩 cal发送两组数据可以听出来  ...

SW55的Line out好象是有未公开的数据通道,能导存台信息?电池仓内是不是还有隐藏机关。哪天翻下以前收集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 这个cal定义模糊 事实上sw55的cal应该是定义为开机自检 sw55还可以在am function状态在开 ...

收到,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拆了太多次了 我把mute断开了 可以体会cal以及pll上锁的声音 很好玩 cal发送两组数据可以听出来  ...

这个机器,看原理图,高放都有两级,而且还有完善的输入端滤波回路,感觉灵敏度应该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体现数据口。就像老式计算器单板机们用的FSK调制,用录音带存取。

研究得真深入,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体现数据口。就像老式计算器单板机们用的FSK调制,用录音带存取。

挺有意思哈 这个隐藏的功能很有意思 确实电脑版到收音板 有一个通道是data out……电脑版上下面并排两个开关 没想到其中一个是做这个的……维修服务手册我读了 里面不但没提这个功能 反而建议大维修的情况下把原机的电台信息存贮芯片摘下来换到新板子上防止预设电台信息丢失……另外 我倒是看过几个型号的sony收音机电路和电路板  sw55的制版确实有点特殊 精细了很多很多 感觉 sw55研发团队里面做单片机背景的人应该很强 并且是个leader有决定权 我在想会不会CPU程序也有办法通过这个通道能读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