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信号发生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11-12):
大约是这样:
收音机都标有灵敏度多少微伏,多少毫伏,这些信号发生器是怎么样的?想看看是怎样测试的。

网友A:
这是我多年来使用过的信号发生器,这些可以叫做标准信号发生器,其实就是输出电平定量、调制度定量、频率准确,都是用来调试接收机机和类似设备的。手头还有函数信号发生器,低端的函数信号发生器似乎许多指标不及前述那些仪器。

QF1076型,是国产的,记得频率范围为10-500MHZ,输出可以小到微伏以下,频率计指示频率值,早期的模拟仪器,比度盘频率刻度的要好的多;

YM8177,国内引进小日本的,锁相信号发生器,类似的型号比较多;

HP8601A,AM/FM广播信号发生器,模拟仪器,点频、扫频,输出电平定量可调,泄露极小;

PSG1000,频率范围10KHZ-1000MHZ,英国产,国内有仿制,但是存量很少,频率合成信号发生器,调制定量、输出电平定量、泄露极小。

上述几种都是用来测试无线电接收机或相关设备的。这类设备才可以配合天线测试灵敏度,当然能有屏蔽环境最好,业余是难以实现的,但在干扰不大的环境,即使不用屏蔽也是能够实现收音机的一些定量测试的。定量测试需懂得方法,按照规范操作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结果。

函数信号发生虽然输出定量、但是器泄露大,有些操作不好实现。

输出、调制没有定量,不管是采用频率度盘还是频率计的仪器,很难实现定量测试,业余使用时,配合其他一些仪器,只能进行大致的调测。

网友:
这需要一个专用的环形天线。信号发生器接上专用的天线,距离接收机0.6米,用毫伏表测试......你看看《讲座三》里面有详细介绍。

楼主:
这么复杂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一般地说,进行大约摸估计,这个相对容易些。而要精确测量,会十分困难。业余条件下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B:
普通收音机和专业接收机的性能指标,估计厂家大概率是不测的,直接标:
灵敏度,
最高档的:调频标3uV、中波1mv/m、短波20uV。
短波20uV,已经超过分立晶体管收音机的特级标准了。

普通的:为了和高档机拉开差距,调频标5uV,短波标50uV。

信号发生器和标准的测试房间成本不低,厂家大概率是不可能搞的。

反正绝大多数买收音机的,根本就不懂也不看指标的,看指标的只是极少数。随便标标就行了。只要不是标的太离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多年来使用过的信号发生器,这些可以叫做标准信号发生器,其实就是输出电平定量、调制度定量、频率准 ...

QF1076,如果放在当时,能买一套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收音机和专业接收机的性能指标,估计厂家大概率是不测的,直接标:
灵敏度,
最高档的:调频标3uV、 ...

“调频标3uV、中波1mv/m、短波20uV。短波20uV,”
这个标准是指天线输入回路,那么输出回路以什么为参考?或者说后级放大到什么程度?

网友:
        这个问题的技术含量很高,这技术是真技术,不是蒙人的技术,掌握这技术的人是极少数。

楼主:
因为不懂,所以我的问题好像很高级,也好像很菜。
又例如:FM调频广播,是不是限幅器开始工作了,这时候的指标折算到天线输入端(mV---μV),这个μV就是灵敏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频标3uV、中波1mv/m、短波20uV。短波20uV,”
这个标准是指天线输入回路,那么输出回路以什么为参考 ...

这个有国家标准的,标准中给出了测试条件
比如调幅,会给出调制频率、调制深度等,调频也会给出调制度、频偏等参数,还有最重要的,信噪比。
然后在这些参数前提下,设备的输出(解调信号)达到规定值时,输入的信号强度就是以上测试条件下的灵敏度,你别看收音机说明书只给一个灵敏度参数,测试条件什么的都不给,那是因为条件很多,而且都是国家标准,所以没必要写在说明书上,只要是上市销售的产品,都得这么测。

灵敏度参数有电压和场强两种,电压参数的灵敏度,表示通过等效天线电路输入到收音机天线输入口的电压,一般用于拉杆天线或外接天线场合,如果是拉杆天线,测试时是把拉杆天线去掉接入信号测试。用场强表示的灵敏度,是给磁棒天线这种磁场接收方式用的,一般用标准天线形成电磁场,把收音机放置在特定位置来测试。

实际上,电压灵敏度适用于需要外接天线的机器,因为外接哪种天线不确定,所以只测试天线端口的灵敏度,因为实际的灵敏度却决于你用什么天线。场强灵敏度适用于自带天线的接收机,因为此时天线和接收机是一个整体,所以测量实际灵敏度即可,而实际灵敏度用场强表示更合理。实际上拉杆天线收音机也应该用场强表示,因为它是自带天线,但一般来说都同时提供天线外接的插口,所以用电压表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懂,所以我的问题好像很高级,也好像很菜。
又例如:FM调频广播,是不是限幅器开始工作了,这时候的 ...

      如果你的接收设备只有天线接口,例如50欧姆输入阻抗,先不接入信号,关掉AGC,将高放中放和低方都开到最大,用交流毫伏表测量扬声器两端的交流电压,此电压即为接收机底噪,做好记录。然后接入信号发生器,并从最低电压(一般为1微伏或以下)逐步升高,当扬声器的电压显示为底噪电压的10分贝时,此时信号发生器的信号电压即为此接收机在10分贝信噪比下的灵敏度。这里信号发生器和接收机的阻抗,接收机和扬声器的阻抗一定要匹配。

      磁棒天线或者拉杆天线的接收机就需要在屏蔽室用信号发生器产生场强进行灵敏度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国家标准的,标准中给出了测试条件
比如调幅,会给出调制频率、调制深度等,调频也会给出调制度 ...

看来很复杂,业余没法做。要做成本高,而且没有这个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接收设备只有天线接口,例如50欧姆输入阻抗,先不接入信号,关掉AGC,将高放中放和低方 ...

很专业,但是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得先复习一下知识。然后不懂再提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很复杂,业余没法做。要做成本高,而且没有这个环境。

严格的电磁性能相关测试,业余是没办法的,仪器什么的都好说,电波暗室就搞不定了,哪怕民用产品使用的是最低等级的电波暗室,成本也不是业余能搞的,这还是硬成本,还有软成本,暗室不是你建造了就可以,还要权威机构给你认证后,具备了测试资质后你给出的报告才是法律认可的。

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拿去相关的研究所租借暗室来完成指标测试,当然,批量产品的性能验证倒是不需要这么严格,在有标定原型的前提下,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开暗室的需求,但研发阶段就没办法省略了。

所以说业余条件下做个接收机,然后自己用仪器测试下就说达到了多少多少指标,这都是玩玩儿,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专业,但是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得先复习一下知识。然后不懂再提问。

你想要的可能是这个,现在的电磁环境,不在屏蔽室就得去深山老林才能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要的可能是这个,现在的电磁环境,不在屏蔽室就得去深山老林才能测试了。

谢谢你拍照,我要的基本是这个。有劳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一会下载你图片后编辑发上来。

网友:
二手平台上有个专业的AM-FM信号发生器,频率:200k-1.1G Hz,才200多块。
做信号源也不错。
就是太大太重了,要不然毫不犹豫入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拍照,我要的基本是这个。有劳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一会下载你图片后编辑发上来。

不会,不管功率放大是大还是小都要求达到5毫瓦就读高频信号电压了, 把第四页第二段再读一遍,如果测量信噪比不足20分贝就关小音量电位器再测试,直至满足20分贝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不管功率放大是大还是小都要求达到5毫瓦就读高频信号电压了, 把第四页第二段再读一遍,如果测量 ...

这个“20分贝信噪比”,也是要用仪器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20分贝信噪比”,也是要用仪器测试?

无高频信号输入时测量音频端的电平,此为本底噪音,绕然后输入高频信号,调整高频信号,使音频端输出电平为本底噪音的10倍,此时的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平就是该接收机在20分贝信噪比时的灵敏度。

网友:
音频信号电平用交流毫伏表测量,高频信号电平在信号发生器上直读

网友:
测试过就知道了。的确最大的障碍是电磁干扰。屏蔽室是最大的障碍。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