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TCL电视LE32D99开机困难,该怎么查?

楼主(2023-11-12):
开好多次才能打开,开了以后也可以正常工作,看电解电容都没有鼓,各组电压也正常

网友:
大概率是固件问题被锁了

网友:
如果开机指示灯由红变蓝,说明开关机正常,可能是主芯片不良,一般也就只能换主板试试,现在网上二手主板也不贵

楼主:
主板和电源板是一体的

网友A:
遥控器开机和按键开机都困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开机和按键开机都困难吗?

是的,都困难

网友:
检测一下待机电源电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启动电路的供电电阻变大或是电源的供电滤波电解电容变质。

网友:
楼上(8楼)说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