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咏梅875 收不到台

楼主(2023-11-12):
机器能收到中波信号发生器的信号 全频段都可以,接近信号发生器20CM就行,声音还挻大。也能收到我自己改的发射机信号。就是收不到电台信号。代换了双联,本振线圈(原体振线圈用表测是通的,阻值正常),换了BG1 BG2,C3  检查了C2  R1 R4 R3   BG2电流很小 几乎测不到,但是能调上来。BG1电流0.3多点。  BG1 BG2 电流都调过  0.3-0.8之间都试了,不行。  中周调过了,也用信号源调过了。  整机保存挺好,电路板整洁。中周封漆还在,位置也对。  太业余了弄不明白了。请坛友指导一下,学习学习。感谢了。        另外我还有3个一样的机器,也是这个电路,有2台高频用的3DG201  有一台是9018  对比过了,其它原件参数都一样的。修复统调后。我发现9018的机器 音量 灵敏度都要高很多。是不是9018性能好一点,还是说两种管子不能用一样的参数。因为这3台机看着像是套件装的,估计也是厂家糊弄配的原件。

网友A:
电流参考一下这个图的参数:

先查查R3、R4是否正常

网友B:
除了BG2本身之外,电路里最有可能影响BG2工作点的就是R3、R4、C4、C5、C6,所以先断开R3、R4一端测量阻值,若阻值正确则装回线路板;依次尝试断开C4、C5、C6,如果断开某个电容时BG2集电极电流升高,那么这个电容很可能已经漏电了。如果检查上述电阻、电容都没找到故障点,那么就需要拆下BG2测量放大倍数了。须注意一点:这里的C4必须有足够的容量,若C4失效,BG2即使工作电流正常,工作状态也会异常。另外,C6最好换成不低于4.7μF的电解电容,这样在接收到比较强的信号时,加大容量的C6把BG3集电极音频完全滤除,可以有效降低检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BG2本身之外,电路里最有可能影响BG2工作点的就是R3、R4、C4、C5、C6,所以先断开R3、R4一端测量阻值, ...

好的感谢坛友支持,明天我再试试,电阻拆下来测过了。  电容我换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参考一下这个图的参数:

B点几乎没有电流,表笔放上去一瞬间有0.4mA 左右,然后很快降到0.0几mA。调小R4电流能达到0.6左右。但是对接收效果几乎没有起色。

网友C:
如果能收到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能收到你做的中波发射机信号,这些信号都在535-1605千赫兹,那么只可能1.你那根本没中波信号台,2.灵敏度太低(你的信号发生器信号太强)

网友C:
从印刷电路板图可见,中周是内含谐振电容器的,老机器如果是那种管状镀银的电容器,容易变质,从而导致无法工作,从而导致灵敏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收到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能收到你做的中波发射机信号,这些信号都在535-1605千赫兹,那么只可能1.你那 ...

中波台有的。我有好几台机器的。可以确定是这机器有问题。但是弄不明白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印刷电路板图可见,中周是内含谐振电容器的,老机器如果是那种管状镀银的电容器,容易变质,从而导致无法 ...

有可能。但中频能调到465  是不是就没问题呢??  我代换试试。这电路的机子我有好几台,拆一个试试

网友C:
我曾经修过一台类似机器,修了几个星期,几乎换了所有原件。最后是音量电位器5k,一端接触不良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修过一台类似机器,修了几个星期,几乎换了所有原件。最后是音量电位器5k,一端接触不良开路

我也查查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点几乎没有电流,表笔放上去一瞬间有0.4mA 左右,然后很快降到0.0几mA。调小R4电流能达到0.6左右。但是 ...

起码要保持电流正常,不正常的情况下得查R3、R4以及管子是必须的,当然,周边电路的电容也要看看是否有漏电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B点几乎没有电流,表笔放上去一瞬间有0.4mA 左右,然后很快降到0.0几mA。调小R4电流能达到0.6左右。但是 ...

把反馈电路断开。咏梅R3150K电阻断开。然后再调试,检测。

网友:
可能是天线线圈断路或者脱焊,用万用表测一下。若完好,就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

网友D:
个人看法就是震荡线圈有没有起振,方法是:放一个好收音机在旁边,调到中波段中间,旋转故障机调台旋钮,听好收音机有没有“叽”的叫声,有,说明震荡是好的。没有,则查震荡部分。若起振,后级工作点正常,一般都可以收到当地强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修过一台类似机器,修了几个星期,几乎换了所有原件。最后是音量电位器5k,一端接触不良开路

音量电位器一端不通电导致检波器无法形成发射极直流通路,这种故障是比较常见的。音量电位器不通电的影响只能是BG2集电极电流增大,不是减小。旧收音机出现故障的原因可能是任何一个元器件,但是总不能所有的元器件都挨个换一遍吧?楼主之前已经测过各级的工作电流并发现BG2工作电流异常,那么就应该顺着这条线查找故障原因,排除了这个故障之后,如果仍然有其它故障再查。维修的关键是逐步缩小可疑故障点,楼主的方式方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电位器一端不通电导致检波器无法形成发射极直流通路,这种故障是比较常见的。音量电位器不通电的影响 ...

您好坛友,今天检查了下您说的几个电容,只有0.022那几个电容容量有点偏小,感觉问题不大,用新的代换了。那3个电解没测,直接换新了。现在BG1 0.5  BG2也0.5左右,(本来换完电容BG1  0.4 左右  BG2 0.6左右,还不好用 ,我把BG1 和BG2 又和正常的机器互换了。结果电流就这样了。换过的那个机器还能正常收听)。故障依旧。  还发现,电流表串BG1 C极后,有很响的底噪,沙沙声。  不串电流表,直接焊上就不行了。底噪很小,几乎听不到。没有办法了,又给焊盘上的焊油之类的都清净了,焊点也没有短路的地方 ,所有焊点者补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看法就是震荡线圈有没有起振,方法是:放一个好收音机在旁边,调到中波段中间,旋转故障机调台旋钮,听 ...

按您的办法试了,正常收音机能收到本振的信号。频率位置也大约是正确的。  就是收不到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您的办法试了,正常收音机能收到本振的信号。频率位置也大约是正确的。  就是收不到台

电流表串BG1 C极后,有很响的底噪,沙沙声,说明电流测试点之后的电路基本正常,故障在电流测试点之前。而且您说振荡器已经起振,振荡频率也正常,那么,故障范围就缩小到天线线圈和可变电容了。这种只有4级放大的6管收音机,天线回路不谐振或者谐振频率不对,在没有信号发生器这样强大信号的状态下,的确什么都收不到。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可变电容信号连(A极)与地(G极)之间电阻,正常情况阻值应该在2Ω以下(这是天线线圈的直流电阻),如果电阻值很大那么就是天线线圈断了;断开天线线圈,再次测量可变A极与G极电阻,正常情况应该是无穷大,如果阻值小那么就是可变电容漏电或者碰片短路;测量可变电容转轴与地之间电阻,正常情况阻值应该很小,如果转动可变电容转轴时出现阻值变大的情况,则说明转轴与可变电容后端盖弹簧片的接触电阻变大,需要拆开可变电容后端盖,除去氧化物和杂质之后在转轴端部涂抹少许润滑脂(不能用润滑油,不能涂到极片或者绝缘片上),重新装回后端盖和透明防尘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表串BG1 C极后,有很响的底噪,沙沙声,说明电流测试点之后的电路基本正常,故障在电流测试点之前。 ...

您好坛友,双联换过了,天线线圈也查了。今天想来想去,有关的原件都查过了,能不能是中周对信号偶合不良。晚上回来 代换了B2,没有效果,又代换了B3。故障消失了。统调了一下,还可以,就是声音有点别扭。怀疑功放管子不良,原机用的是2SDr216,图纸是9018 。直接配了一对9018换上了,重调了电流,也没用表测,直接上可调电阻边听边调的,音质改善不少。   问题是换下来的中周,线圈是通的,具体阻值没注意,我也不知道正常值是多少。但是用信号发生器可以调到465KHZ,磁芯也在正常位置,原装封漆在也大概那个位置,是不是理论上是正常可用的?分解了中周,线圈外观没有异常,封蜡也完好。电容有点黑了,剪断引线 ,并了个220的瓷片,换到代换下来的那台机上,调下中频。一样还是勉强能收到强台,声音特别小。线圈内部应该是有问题了。反正就是中周的故障,还有那个BG2一开始电流不正常。 问题解决了。机器效果一般吧。 再次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