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宿舍限电,如何用激光打印机?

楼主(2023-11-12):
学校宿舍限电,用激光打印机开机就断电,如何应对?有说用UPS的,用多大功率的呢?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激光打印机开机的时候跟打印的时候加热灯管工作的时候,功率还是挺大的。改用喷墨打印机吧。

网友A:
少量的,便携式打印机,充电电池供电,价格不低,有用喷墨的,有的是色带的。UPS估计没有500W玩不转,充电时在宿舍估计也会掉电,

网友:
应该弄清楚多少W掉电,才好想对策

网友B:
看一下激光打印机上面的名牌,看看上面写的功率是多少W ,可以买一个功率超过打印机的带电池的逆变器,平时连接220V电源给给逆变器充电,然后用逆变器给打印机供电。

网友C:
有空调的话可以从空调那个座取电试试,否则的话就得用电小二之类的户外电源了

网友D:
我网上大概搜一下,这激光打印机也就三五百瓦呀,并不大啊,你是不是漏电呢吗?并且,三五百瓦的电都限的话,我有点好奇这是通过什么原理来进行的呢?

网友:
看了自用的激光打印机,标220V4.5A,得有900多瓦了,实际应该并没有这么大。

网友E:
限电器的取样电阻换一换。

网友F:
限电器通常都会在一个控制室里的,如果你的用电功率超过了限额的话,就会跳闸,你要恢复供电就要去找管理员,通常就要说明原因的,问题就来了。
激光打印机的功率可以选择小一点的,通常在启动的时候功率会最大,因为定影棍要加热,冷的时候加热的功率是最大的,达到温度后只要维持的功率会小一些,最好要有一些基本的数据,比如宿舍的限电功率是多少,打印机的最大功率是多少,宿舍里的其他用电器的功率是多少?这些数据是基本的,如果一个系统限定了最大的功率,但用电器的功率比这个限定值大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储能的办法了,通过时间来换得功率的增加,因为能量守恒,对于交流电源而言就只能是用逆变器了,逆变器的电源当然是电瓶了,电瓶的充电就用市电,不过这个充电功率一定要用一个限制电路,控制充电功率不超过可用值。比如限定值是1KW,其他用电器的功率是200W,可能有电脑N台,电灯等,这个时候打印机可用的最大功率就只有800W,但经过测试打印机的最大功率可达1。2KW,这样就有400W的缺口,就只能用逆变器了,通常要用在线式的,功率只要超过1。2KW就可以了,通常要留有一些余量。关键是电瓶的充电功率要有限制,就是不超过800W的功率。
打印机的供电通常都是开关电源变换成低电压供控制电路用电的,可能唯一的用高电压的就是那个加热棍了,如果这个加热棍也是用的低压直流电的话,就可能 将这个打印机直接改为直流供电了,这样可以省去逆变器的钱了,如果是用的220V的加热电源的话,可以给这个打印机直接用高压直流电了,理论上开关电源的整流输出电压在310V左右,但220V的加热棍如果是用310V的直流电供电的话,功率就比额定功率大多了,这个直流电压还是220V为好,因为现在的电源通常都是宽电源电压范围的,220V的直流是完全没有问题了。我这样说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储能电源就可以用个简单的升压整流电路就可以了,逆变的部分就用不上了。可以省钱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网上大概搜一下,这激光打印机也就三五百瓦呀,并不大啊,你是不是漏电呢吗?并且,三五百瓦的电都限的话 ...

你搜索一下1A的空开就知道怎么限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量的,便携式打印机,充电电池供电,价格不低,有用喷墨的,有的是色带的。UPS估计没有500W玩不转,充电 ...

看来一般家用电脑用的那种够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激光打印机上面的名牌,看看上面写的功率是多少W ,可以买一个功率超过打印机的带电池的逆变器,平时 ...

好的,我让孩子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调的话可以从空调那个座取电试试,否则的话就得用电小二之类的户外电源了

这个主意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限电器的取样电阻换一换。

这个操作有点难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限电器通常都会在一个控制室里的,如果你的用电功率超过了限额的话,就会跳闸,你要恢复供电就要去找管理员 ...

看来逆变器还是值得一试的,单纯储能就是电瓶吧,锂电的还不敢用,在宿舍经常无人看守怕出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搜索一下1A的空开就知道怎么限电的了

1A的空开瞬间两三安电流不会跳的,估计是电脑集中控制的电,否则每天不停的跳闸合闸管理员得累死

网友H:
激光打印机启动时电流很大的,像我在门市只要一开机,灯就闪一下,不过就开机启动时电流大,但宿舍限电,这一下可能就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激光打印机启动时电流很大的,像我在门市只要一开机,灯就闪一下,不过就开机启动时电流大,但宿舍限电,这 ...

都说启动的时候电辊加热耗电大,就跳了。

网友:
我这个惠普打印机2.5a,也就500多瓦,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B:
空调的插座比一般的插座大,普通家电的插头直接插不上,需要另外购买专用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的插座比一般的插座大,普通家电的插头直接插不上,需要另外购买专用插头。

16A转10A那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的插座比一般的插座大,普通家电的插头直接插不上,需要另外购买专用插头。

10A的插头是可以插到16A插座上的。

网友I:
增加一台喷墨打印机吧,晚上用喷墨的,白天用激光+喷墨,我大学的时候,限电300w,宿舍4台电脑,四人同时打游戏+风扇都差不多到临街断电了,当时也开打印店,2台佳能喷墨和一台惠普激光,打印效率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增加一台喷墨打印机吧,晚上用喷墨的,白天用激光+喷墨,我大学的时候,限电300w,宿舍4台电脑,四人同时打 ...

看来只能上喷墨的了,激光的,开机就跳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上喷墨的了,激光的,开机就跳闸。

限电还是喷墨的,我之前用的佳能MP280,功率才10w左右,相对激光的几百瓦,小意思了,晚上调整静音打印,声音比较小,不影响舍友休息

网友(2024-02-04):
启动的时候功率会最大,因为定影棍要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