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燕晶体管单波段收唱两用机电路图

楼主(2023-11-12):
今天搞来一台海燕晶体管收唱两用机,单波段的有杂波但无台,,中波震荡线圈被人换过还飞了线,求图纸和印刷电路图,多谢!!!523404419@QQ。com

网友:
这个型号的振振荡线圈比较多,换一个。

网友A:
其实震荡项圈不用更换一般都可以的,看看如果接错,把震荡线圈接BG1集电极与中周的线头对调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震荡项圈不用更换一般都可以的,看看如果接错,把震荡线圈接BG1集电极与中周的线头对调一下,试试看... ...

多谢 y已搞定

网友:
搞定就好。那就恭喜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