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差连也需要垫整电容呢?以牡丹942A为例。

楼主(2023-11-13):
牡丹942A的双连是 250/290PF,其中振荡连串联了一个270PF垫整电容。请参考下图:

牡丹942A,944A 收音机电路原理图(双调谐).jpg

用差连不就是为了省掉垫整电容的么?我不理解。

请看2P3的电路原理图,它用了140/59P差连,就没有用垫整电容:

请高手给讲解一下这是何原因?哪种性能更好呢?

网友A:
这话题以前我曾经回答过多个人,今天不妨再回答一次:250/290可变电容是等容。判断可变电容是等容还是差容,并不是看可变电容的最大容量,而是看可变电容容量变化曲线。可变电容动片旋转角度与容量下降率的曲线,是区分等容、差容、差动三类可变电容的依据:转动若两连剩余容量在1/2、1/4、1/8处的旋出角度相同,那么可变电容就是等容若两连旋出角度明显不同,但向相同方向旋转,两连同时增减则是差容,若两连容量此消彼长则是差动。
250/290可变电容的研制,是为了解决电子管收音机较高的振荡电压把振荡可变电容片间空气击穿问题,人为加大了振荡连片间距,考虑到器件体积又把信号连片间距做得比较小。这种可变电容本质上还是2*270可变电容,它的两连动片和定片形状完全相同,只是片间距不相等,可变电容的容量与两组极片重合的面积成正比,与片间距成反比,虽然两连片间距不同、容量不同,但剩余容量与动片旋出角度的曲线仍然完全相同,如果不设置垫整电容,那么振荡回路和信号回路的谐振频率变化就始终是等比,无法形成等差。
以CBM223P为代表的差容可变电容,其振荡连定片中间并不是挖去了一个容纳动片转轴的半圆,而是按照两连谐振频率等差规律,专门设计计算出来的特殊不规则形状,这是差容可变电容与等容的根本差别。

网友:
六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买250/290空联,对其不等容就有疑问,便向五交化专修收音机的师傅请教,他们说这种设计对中波跟踪比较好,主要用于台式和大型便携半导体收音机。的确几十年了,我还真没在厂品电子管收音机上见过它的身影。

网友B:
物资匮乏年代的拉郎配吧,没能力从元件到整机设计一以贯之。

网友:
250/290PF,容量相差小。

网友C:
波段覆盖系数:就是频率的高端/频率的低端
电容的容量变化比:最大容量/最小容量 。
波段覆盖系数的平方 = 电容的容量变化比

因此对于中波,要求天线联的变比是:
>>> (1620/520)**2
9.705621301775148

要求本振联的变比是:
>>> ((1620+465)/(520+465))**2
4.480635934963539

垫整+杂散电容按照20pf估算:

天线连的变比
>>> (290+20)/(10+20)
10.333333333333334
>>>

振荡连,串接270后的电容量
低端:
>>> (250*270)/(250+270)
129.80769230769232
>>>
高端:
>>> (10*270)/(10+270)
9.642857142857142

变比:
>>> (129+20)/(9.6+20)
5.033783783783783
>>>

总之,关键就是第一段。变比满足波段覆盖要求。

网友D:
与振荡线圈的电感量有关,不同型号的振荡线圈与电容的配合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与振荡线圈的电感量有关,不同型号的振荡线圈与电容的配合是固定的。

3楼已回答得很清楚了,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段覆盖系数:就是频率的高端/频率的低端
电容的容量变化比:最大容量/最小容量 。
波段覆盖系数的平方  ...

感谢您的详细计算过程!

只是还是没有解释为何它不把振荡连做得更小些,像2P3一样,省掉一个垫整电容呢?

网友:
主要兼容多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振荡线圈的电感量有关,不同型号的振荡线圈与电容的配合是固定的。

这个理由靠谱一些了。

不过,振荡线圈都是厂家自制的吧,绕制圈数厂家不能自定吗?

当然,如果确实不能自定,只能从其他厂家购买定型的几个型号,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可是,牡丹942是个单一波段(只有中波)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资匮乏年代的拉郎配吧,没能力从元件到整机设计一以贯之。

这个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是空气连作为关键部件,设计者应该有个目的性的吧,比如搭配多大电感量的天线和振荡线圈才能省掉垫整电容?

如果不能省掉垫整电容,差连能降低统调偏差也行,总得有个理由吧?要不直接做等容岂不更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可变电容不是它自己生产的,是外购的标准配件。

我理解一些了

就是说,这个差容双连设计之初是要兼容短波的,只是牡丹942A只用来做了中波而已。

如果是这个原因,倒是可以理解的了。

感谢!

网友:
我重绕天线初级为0.07*10(42+42+42+42)后,垫整电容就没起作用了,拆了。

网友:
我前些天鼓捣了牡丹942-A,没有250/290空气双联、直接安上2x270P双联,发现覆盖完全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冰岛老师说的:它其实也属于等容双联。

网友F:
250/290差容双联是专门为中波的同步跟踪而设计的,他的两联有自己矫正的S型曲线,所以他的同步跟踪比普通等容双联要好,同样是在600、1000、1500三点准确同步跟踪,250/290的4点最大偏调要好于普通等容双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话题以前我曾经回答过多个人,今天不妨再回答一次:250/290可变电容是等容。判断可变电容是等容还是差容 ...

极板形状相同,意味着两连的 去皮容量百分比/转角系数 大致相同,确实不象是要点点精确跟踪的设计。

附件是 1982年 SJ 1882-81 收音机用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总技术条件:
【国家标准】SJ 1882-81 收音机用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总技术条件.part1.rar (488.28 KB, 下载次数: 28) 【国家标准】SJ 1882-81 收音机用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总技术条件.part2.rar (488.28 KB, 下载次数: 26) 【国家标准】SJ 1882-81

看这个标准里的行文,等容和差容两词只是各连最大容量来区分:

所以想点点跟踪还是要细看各连容量转角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详细计算过程!

只是还是没有解释为何它不把振荡连做得更小些,像2P3一样,省掉一个垫整电容 ...

就是你理解的,零件通用,多个波段。

专门针对中波的电容也有,不等容,容量变化和角度也不是线性的(片片不是半圆的,是个渐开线的形状),叫啥名字我还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话题以前我曾经回答过多个人,今天不妨再回答一次:250/290可变电容是等容。判断可变电容是等容还是差容 ...

"250/290可变电容的研制,是为了解决电子管收音机较高的振荡电压把振荡可变电容片间空气击穿问题,人为加大了振荡连片间距,考虑到器件体积又把信号连片间距做得比较小。"

感谢冰岛老师的精准解答!  这完美地解释了容量差异和间距也有差异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0/290差容双联是专门为中波的同步跟踪而设计的,他的两联有自己矫正的S型曲线,所以他的同步跟踪比普通等 ...

感谢常老师提供的容量变化曲线!

不知这是出自哪一本书,看来可变电容的名称还没有统一,“双联” 、“双连”随便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板形状相同,意味着两连的 去皮容量百分比/转角系数 大致相同,确实不象是要点点精确跟踪的设计。

...

解压时提示第一个文件破坏了,能否再上传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压时提示第一个文件破坏了,能否再上传一遍?

哦,已重传。

另一些 可变电容资料 网页,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8#pid255965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已重传。

另一些 可变电容资料 网页,参考:

感谢!

网友:
只要测各个转动角度(比如测10组)两联的容值,通过计算就可以发现:无论天线线圈怎么摆,本振怎么调,本振频率与天线振荡频率之差始终无法一直保持在465KHz(或455KHz),那就是需要垫振电容(串联电容)。3楼就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