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些配件做个小功率胆机能用上吗

楼主(2023-11-13):
总想做一个小胆机,烧友们都说胆机听人生很好,总想找下感觉,最近发现有可以拆机的胆管,和收音机上的输出输入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不知道胆机上的输出输入牛是不是这玩意,麻烦有经验的师傅们指点,谢谢啦

网友:
我的第一个单机就是在电子管示波器里面拆的6P1和6N2。示波器里面还可以拆一个电源牛。晶体管收音机上的输出变压器用不了

网友:
部分电子管可用得上;后边的输出变压器是晶体管收音机的,用不上。

网友:
交易区处理掉换钱买零件是比较合适的,假如拆了、剩下的就是垃圾多、有用的少。
不要小看那几块晶体管板子,X宝一只2X270P双联已经被炒的20元以上了。

网友:
输出变压器用不上,就上面那些图的电子管,6N2,6N1管子就能做了,只是功率大小的问题。我没看到稍微大点功率的功率管。。。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答,哪位朋友有配件清单或图纸呢,分享一下,类似的参照一下也可以,谢谢

网友:
这些东西大多数是用不上的,现在要自己找件装胆机不划算,算起来成本比买新的贵,不如直接从网上买套件或成品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答,哪位朋友有配件清单或图纸呢,分享一下,类似的参照一下也可以,谢谢

你先说说打算用什么管子做吗

网友:
有的型号电子管示波器里有2只6N3,做耳放或推动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打算用什么管子做吗

就用我图片上现有的管子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