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助力车维修一例

楼主(2023-11-13):
一辆老年助力车,网上购买时间一年不到,偶尔骑行几次,现在发现不能行走了。叫修电瓶车的师傅维修,说修不了,故而找到我。

1,打开电门,表头有满电指示,按压手柄,车无反应。
2,测试手柄电位器,调速电位器,正常,到控制器电线正常。离合开关,分离时,蜂鸣器叫,闭合不叫。测试闭合是有50欧姆电阻,用短路线测试,蜂鸣器也叫。故而,50欧姆电阻是正常的,应该是识别电阻。
3,拔下电机插头,测试电机正常。24V,有刷直流电机。

到此为止,判断为控制器故障。应该换控制器。

网上查控制器,价格吓人,远大于电瓶车的控制器价格,达到整车价格的三分之一了。。。。。。
拆开控制器看看吧,

电门控制线很细的,不是直接开关-----电源的,控制器里有继电器,检查继电器不工作,测控制三极管电压正常,测继电器线圈开路。问题找到了。。。。。。。。。。。

网友:
检查过程明确,思路清晰,找到了毛病。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A:
这看着是有刷控制器,直接买一个电动自行车的替代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看着是有刷控制器,直接买一个电动自行车的替代是不是就可以了。

控制部分不一样,一般电动自行车有刷控制器,用线性霍尔元件的手把,转动控制速度。这个控制器用推拉手柄转电位器控制速度。接口定义不同,需要较大改动。再说车是人家的,又不是我的。如果因改动了而出事,我不是变成了自找麻烦了。所以,我肯定不会去改的。
原车控制器贵,这个控制器是仿国外的,有进口的,一样可以用。再就是,其他车,也使用这个控制器。如电动叉车等。就成本而言,应该和电动自行车有刷控制器差不多或略低。300左右的价格有点离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部分不一样,一般电动自行车有刷控制器,用线性霍尔元件的手把,转动控制速度。这个控制器用推拉手柄 ...

你不是已经查出来断电器坏了吗?换了不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已经查出来断电器坏了吗?换了不就行了吧。

我5楼是针对4楼的回复。
继电器已经下单买了。今天可以收到了。继电器和邮费共计8.5元。
但是车主和车的网上卖家联系了,卖家要求寄回更换。这样我也不用拆继电器换了。继电器还是挺难拆的,多层板,大焊点(要回家拆,家里有电动吸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