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MF63万用表的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23-11-13):
淘到个垃圾MF63万用表,运放坏了,用TL061代替,现在的问题是调零无效,其他都正常。我确定线路是接对了的,因为换成UA741运放就可以调零。难道是TL061运放调零端被阉割了?
再有想请教的是,我想用ICL7660来改单电源供电,但是网上的型号有:ICL7660SCPAZ;ICL7660ACPAZ;ICL7660CPAZ还有国产、台产、进口等区别。我该买哪一种呢?

网友A:
TL061可以调零
mf63万用表不同运放代换的一点小总结
【出自:矿坛】

MF63万用表后期的厂制机也有使用TL061的,调零是必须滴。

网友(2024-03-14):
现在改63表,就是为了省电池。要知道某多多上23A(12V)才几毛钱,做一个小电他盒分分钟搞定。

网友B(2023-11-13):
用TL061替换FC54是没问题的,调零用原电路完全正常,而且性能还要好一些。
其实用TLC271替换更好,其超级省电,用一节锂电通过ILC7660分压,静态电流只有10μA左右。调零电路用原电路即可,如果再加一个XC6206-3.0,电池电压在很大范围内都不用频繁调零。
ICL7660只要不是假货,那种都行。

网友:
淘宝店买的吧!还是嘉立创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L061替换FC54是没问题的,调零用原电路完全正常,而且性能还要好一些。
其实用TLC271替换更好,其超级 ...

感谢liqi老师的指导,我就是看了你的改造MF10表头的帖子才对有源指针表有了兴趣。感谢老师的无私分享!

楼主:
现在淘宝上买元件都这么不靠谱吗?有没有哪位仁兄推荐个值得信赖的店铺?

网友:
我的有源表就是用的TL061(多年前的货),调零能正常工作。

网友:
德仪写了1-5是空脚。
德仪datasheet,有不负责任,后面又写有调零。

网友:
还有,如果电源低于3.5V,ICL7660的LV端(6脚)应该接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楼主:
用了UA741运放,可以调零,本以为大功告成,可是又出现了新状况:测量脉动的直流信号不准确。看来这样替换有缺陷。具体如下图,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板。
1-2是一只滤波电容,   2、3、4、5是由铜箔连接在一起的。按道理1-2;1-3;1-4;1-5的电压都应该相等。可实际测量结果是1-2 74V; 1-3 70V; 1-4 67v;1-5 65v 。
换正常的万用表测量不会这样,用没有改过运放的MF63表测量也不会这样。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MF63的运放不能用普通运放替换?
有没有人测试过这种情况?

楼主:
用TL061时和UA741的情况相同。

楼主(2024-03-12):
最近学习了嘉立创的电路板制作,做了一个转换电路板,告别了搭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淘宝上买元件都这么不靠谱吗?有没有哪位仁兄推荐个值得信赖的店铺?

一般来说,在网上购买元器件还是比较靠谱的,最好别买价格超级便宜的,而选择价格中等的,如果你是自己玩玩或者做点小实验,由于用量不会太多,就是买贵点到也贵不到哪里去,就不贪那点小便宜了,以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如果是批量购买,建议到立创商城去看看。

网友C:
楼主用的运放TL061和UA741好像都不具有“轨对轨”,也就是“满量程”的性能。也就是说它们的供电电压不能太低,而且需要使用+/-双电源供电。原装的老表是使用二块4F22电池,提供+/-6V的直流供电,后来4F22电池日渐稀缺,上海四表推出了双6F22供电到版本,这时供电电压提升到+/-9V,电压的提升对表的性能没有不利的影响。而楼主使用到的一节3.6V锂电和由7660逆变产生的-3.6V电源供电,在+/-3.6V的条件下工作,感觉电压低了点,而使用9V电池用分压到办法只能得到+/-4.5V电源,这些对于不具备“轨对轨”,也就是“满量程”的性能运放,是不利的,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到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运放TL061和UA741好像都不具有“轨对轨”,也就是“满量程”的性能。也就是说它们的供电电压不能太 ...

这些对于不具备“轨对轨”,也就是“满量程”的性能运放,是不利的,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到故障。

运放的轨对轨输出,我的理解是输入/输出电压可以接近甚至达到电源电压值,不知是否理解有误?

MF63表使用的FC54A(FC55A),在±15V供电下,输出电压只有±7V~±12.5V(视后缀而异),同样难以企及轨对轨输出。

分析一下MF63的工作原理,在指针满度偏转时,运放Pin12同相端输入:
Vin.dc=25mV 或 Vin.ac=50mV(有效值)
运放Pin6输出端将D3、D4及表头M1包含在反馈回路中,构成精密半波整流器,环路输出(R23与表头负极连接处):
Vo.dc=25x6=150mV 或 Vo.ac=50x6=300mV(有效值)

计及D3、D4的压降0.7V,表头的压降0.7k*0.2mA=0.14V,运放Pin6输出不超过0.7+0.14+0.15=1V(DC)
因此,即使采用±3.6V供电,对性能无不良影响。

网友:
淘宝的假货防不胜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学习了嘉立创的电路板制作,做了一个转换电路板,告别了搭棚焊。

Nice upgrade ! Can you share pcb layout for easy make socket adapter ? I have few MF63 want to change opamp , but i dont have time ( busy to repair other model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对于不具备“轨对轨”,也就是“满量程”的性能运放,是不利的,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到故障。

运放 ...

老兄是个仔细人,正在研读您的大作。现在有事出去一下,回来后在与老兄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对于不具备“轨对轨”,也就是“满量程”的性能运放,是不利的,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到故障。

运放 ...

Rail-to-Rail:满量程,也叫做轨到轨。严格说来,这种性能包括“输入满量程”和“输出满量程”。早期的运放并不讲究这种特性,因为那时的电路所用的电源电压都比较高,而且多采用正/负电源供电,量程上通常没有什么问题。而近年来,电子线路的供电电源日趋降低,而且往往采用单电源供电,为了在这种条件下取代好的性能,许多厂家推出来满量程的运放。所谓的满量程一般是指电路的输入/输入/出电平的范围,高的话可以到电源正值,低的话可以到电源负值,对于单电源电路的则高的可以达到电源电压,低的可以达到地。这样的运放可以在低电压的条件下保持较好的性能。对于非满量程的运放,如果供电电压范围足够,依旧可以获得正常的性能。所以最初的MF63用了+/-6V的双电源电源供电,后来改为+/-9V供电,那些问题并不存在。这些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请问修好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学习了嘉立创的电路板制作,做了一个转换电路板,告别了搭棚焊。

   有多余板子吗,转让二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多余板子吗,转让二套.

楼主放闲鱼了。

网友E:
   巳经下单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巳经下单了,谢谢

    收到,又有的玩了,谢谢楼主.

    请教下楼主,运放板反面4和8的电阻是680K吗, 负载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到,又有的玩了,谢谢楼主.

    请教下楼主,运放板反面4和8的电阻是680K吗, 负载电 ...

网上购买的贴片TLC271芯片有一种是需要在4和8之间接一个500K以上的电阻才能工作,这个位置就是为这种芯片预留的。其它的芯片不需要接这颗电阻。

网友(2024-04-11):
引用 楼主:
现在淘宝上买元件都这么不靠谱吗?有没有哪位仁兄推荐个值得信赖的店铺?

  在淘宝上直接买拆机的,比较可靠,就是外形不好看。

   不要买那种进口原装的,全他妈的是骗人的,都是深圳那帮混账王八蛋造假产品。

楼主:
买了两种061运放,第一张图的不能调零,第二张图的可以调零。

楼主:
7660芯片也踩坑了,第一种工作正常,第二种只要测交流电就异常,指针打表,测直流没问题,真是闹不明白。

网友F(2025-01-02):
引用 网友A:
TL061可以调零
mf63万用表不同运放代换的一点小总结
【出自:矿坛】

原来的FC54A能用B,C,D,,F任意一款代替吗?资料说开环增益不同,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还有就是3和10脚有频率补偿,TL061没有,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的FC54A能用B,C,D,,F任意一款代替吗?资料说开环增益不同,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还有就是3和10脚有频 ...

网友:
引用 楼主:
7660芯片也踩坑了,第一种工作正常,第二种只要测交流电就异常,指针打表,测直流没问题,真是闹不明白。
...

字体不一样,改死的东大奸商

网友:
这个资料值得参考。那TL061是不是比它好呢?

网友:
图2的061是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原来的FC54A能用B,C,D,,F任意一款代替吗?资料说开环增益不同,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还有就是3和10脚有频 ...

并没有详细研究呢,抱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7660芯片也踩坑了,第一种工作正常,第二种只要测交流电就异常,指针打表,测直流没问题,真是闹不明白。
...

mf63表的电源本人是这样改的。

补充内容 (2025-1-4 09:40):
由于1.5v是稳压模块,电阻测量时,RX10,RX100,RX1K;RX10K一次调零后无需在换挡后重新调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f63表的电源本人是这样改的。

磁控管是什么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磁控管是什么东西?

一种受磁力控制的开关器件,常开型,磁场接近时触点闭合,导通;常闭型,磁场接近时触点断开,断路。是自动控制的常用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种受磁力控制的开关器件,常开型,磁场接近时触点闭合,导通;常闭型,磁场接近时触点断开,断路。是 ...

哦,原来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详细研究呢,抱歉!

好吧,海洋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