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均衡器se-472好好的,屏幕就不显示了

楼主(2023-11-13):
jvc均衡器se-472好好的,屏幕就不显示了,但屏幕能看到微弱的红光,应该是灯丝是亮的,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是那里问题,机器原装没有动过

网友(2024-10-14):
不是高压,是低压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2023-11-13):
那位老师知道的?

网友:
最基本的先查供电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测一下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测一下高压。

大概那个位置?

楼主:
图片上画圈的里面2个二极管温度有些高,不知道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没跑线路的话,在电源部分找耐压50V-63V的电解,容量一般22-100uF。

楼主:
单片机用3.3伏单独供电屏幕有,显示了也正常,屏幕按键各个方面面板按键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跑线路的话,在电源部分找耐压50V-63V的电解,容量一般22-100uF。

画圈的里面2个小电容就是63v耐压的

楼主:
给单片机单独供电3.3伏屏幕,有显示了按钮也正常了,就是供电问题,这个供电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圈的里面2个小电容就是63v耐压的

屏高压的电容应该没这么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高压的电容应该没这么大个。

还有2个大电容,35v2200uf,用的电池给平供电四伏左右,然后接功放4g屏幕按键都可以用,但是没有均衡器这个效果

网友(2024-10-14):
后来解决了吗,我的屏幕也不亮

网友:
查±30v试试,重点是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