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啥模块?

楼主(2023-11-14):
进口仪器拆机的,用了两层铁壳屏蔽,还有两个运放,一个模块。但找不到资料。
有了解的朋友么,啥作用?

网友A:
只能猜了,或者用过的才知道, 楼主倒是说 说 设备的功能,  输入输出信号,  执行结构等等  才好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猜了,或者用过的才知道, 楼主倒是说 说 设备的功能,  输入输出信号,  执行结构等等  才好猜吧

SPECTROPHOTOMETRIC DETECTOR 分光光度检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ez.analog.com/cfs-file/__key/communityserver-wikis-components-files/00-00-00-00-96/Model751. ...

太感谢了!
我用软件翻译一下看看。好复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我用软件翻译一下看看。好复杂

模块里面就是两只三极管和两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里面就是两只三极管和两只电阻

鸡肋,两层屏蔽,还以为是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论坛高人多,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