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收音机放了好几年没有,收不到台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3-11-14):
有几台FM,一台手持机,一台是汽车老式收音机卡带的,一台组合音响上的,放在老家七八年了吧,现在拿来用,几乎收不到台了,只能接收一两个很强的台还有很大的噪音。请问会是那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转换开关、电解电容、电感受潮。

网友:
让机器通通电,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B:
1 .查看一下外接天线有没有.
2. 所有的收音机都收不到台,看看当地有没有FM电台或转播台

网友:
可能电台停了,收音机没坏,

网友:
机械开关触点氧化,线圈受潮后Q值降低或频率偏移,清洗开关,机器开盖在阳光下暴晒

网友:
不知现在还有几个人听

网友C:
没天线!没天线!没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开关、电解电容、电感受潮。

没有转换开关的。电感啥的应没问题,中周就不清楚了,不知道FM有没用到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查看一下外接天线有没有.
2. 所有的收音机都收不到台,看看当地有没有FM电台或转播台

机子已经拿来广东这边了呀,怎么可能没如呢。
天线都接了,正常的时候接个20公分开线都收到非常多台了。这里的台起码几十个。现在只能收到几个,信号非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天线!没天线!没天线!

..........

网友D:
你这个是Sony组合上的收音头部分,机子不错的。你先用MONO模式手动收台,看能正常接收Fm不,如正常但频率不对,比如95。6的台在95.7才能正常收听,说明鉴频中周的中心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Sony组合上的收音头部分,机子不错的。你先用MONO模式手动收台,看能正常接收Fm不,如正常但频率不 ...

查了一下应该是中周内的电容坏了,有空了折腾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应该是中周内的电容坏了,有空了折腾一下。谢谢

68PF的电容。

网友:
深圳的FM还是可以听下的

楼主:
修好了,是电容坏了,这机器比CX20029差太远了,灵敏度差,立体声分离度也不行

网友:
放久了的机器,首先不要插电源,用电吹风对线路板来回吹吹,不要老对一处吹。然后对电位器,波段开关喷一些清洗剂。多转动几次。把天线连接好,通电开机试试。

网友:
保留外壳换个机芯,

网友E:
这个中周下面有个68P瓷片电容,拆掉在电路板底部焊一个新的,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索尼的机器这个电容时间久了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中周下面有个68P瓷片电容,拆掉在电路板底部焊一个新的,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索尼的机器这个电容时间 ...

高手!已经修好了。谢谢啦

网友:
排线接头氧化

网友(2023-12-25):
现在收音机的电台本就不多,接条长天线可能好点

网友:
不知道FM收音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