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院长线路的6屁1推挽

楼主(2023-11-14):
垃圾佬那里捡了两个网络语音教室机箱,挺结实。手头有朋友送的6n2和6屁1,于是准备做个院长设计的6屁1推挽“尝试输出14W的6P1推挽机,为即将到来的劳动节献礼 - 第2页 - 〓电子管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同学干机械设计的,他那里有激光切割设备,盖板加工交给他了。从山东网购的三只牛到货了,好家伙够分量。
为了整体平衡牛牛只好这样摆布,从旧家具拆了两个把手也用上,否则真不好操作。
手头有什么元器件就用什么,绝不发骚

楼主:
图片分辨率过高也传不上去

网友:
管子配对很麻烦

楼主:
先做出来,管子挨个试吧

网友A:
6P1推挽做好了,声音不错的。建议输出牛用76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推挽做好了,声音不错的。建议输出牛用76的牛。

嗯,可能我的牛有点小,空间受限

网友B:
有激光加工的朋友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激光加工的朋友真好!

是滴是滴,解决了大问题,否则几十个孔够钻的,不规整不说,还会受伤(⊙o⊙)…

楼主:
等着同学设计加工顶盖板,先干一点。
面板利用原电源开关的位置,打个孔按照音量电位器,因面板较厚网购了3CM加长柄的电位器。
背板打了两个孔安装电源开关、保险丝,其他都是利用原机的空位,网口位置安装了一个4/8Ω切换开关。

网友C:
推挽各方面完胜单端!请不要说神马偶次谐波胆不胆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各方面完胜单端!请不要说神马偶次谐波胆不胆味的

没听过推挽,正好手头有件,所以准备试试

楼主:
同学给加工好了,精度没有想象的好,就这样开工吧。先灯丝后地线,再搭棚安装元器件。

网友:
推挽其实也有讲究。有的推挽机虽然偶次谐波降低了,但是奇次谐波却很高,声音表现也是不耐听,这方面是不如做的很好的单端。所以推挽好不好听,也是要看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胆机功放有功率,频响,失真,噪音,等数据的仪器测试量化比较,唯独没有偶次奇次谐波的指标标准,测试和量 ...

可以测试功放的谐波失真成分的手段,有高级仪器AP,即音频分析仪,这个要几万,一般业余玩家不具备,但是论坛个别开胆机厂的老板手里都有,留意一下就知道是谁。还有价位不太贵的几千的,带FFT功能的示波器,也可以测试失真成分。更简易的是用电脑声卡配合软件,也能测试失真情况。最最简单的是失真仪,二手的可能几百元,但是估计只能测量综合失真,能分辨成分的更加高级,但不常见。所以不要怀疑是空谈,是有测试手段的,只不过手里没有罢了。

胆机的最优失真指标,主要是在设计阶段就定型了,不合理的设计指望后期去调试来降低失真或者是改变失真成分达成弥补比较困难。合理的设计在后期没有达到目标,则可能是装制过程中的布线错误、元器件的不达标、工作点的偏离等因素造成的,可以通过后期调整进行改善。

也就是说,要想做好一台功放,在设计线路时,就要失真先行,在确保功率的基础上,失真度(包括失真情况)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这个是否决指标。失真度达不到,图纸就不要往下面画了。不考虑失真,即使画出来线路,造好机也只能说是能响,好听不好听那就撞大运吧,谁选中谁倒霉。

无论是三极管还是五级管,在设计时都能根据所画的负载线计算出失真度,包括偶次失真和奇次失真(计算办法很多参考书上有),在多级放大时还要能计算出多级之后的失真度,这样在加上负反馈以后,就可以粗略掌握整机的失真度水平。有些人对曲线图很抵触,认为应该一管一测一图才对,其实曲线图是一个管型的代表,根据图纸设计出来的工作点代表了这个管的平均水平,即使换管,偏差也不会大。计算出来的数据总体趋势是正确的,是可以参考的。

一般三极管是以偶次谐波为主,奇次谐波极少可以忽略,五级管在大部分区域以偶次谐波为主,奇次谐波只出现在摆幅最大处。设计线路时可以尽量避开奇次谐波出现的区域,以减少偶次谐波为主要关注点,最终补充手段就是负反馈,进一步压低整机的失真度。再详细说篇幅就很大了,懒得赘述。

我的经验是,单端要好听,失真情况要奔着直热三极管的方向去,即奇次谐波极小,偶次谐波极低。说300B的谐波丰富那是污蔑之词,估计是不会算。推挽要好听,那必须是两臂的偶次谐波和奇次谐波都很低,合成推挽以后,才能偶次谐波和奇次谐波都很低,才能接近好听的单端那种水平。如果推挽电路只盯住了对称,而忽略了线性,那做成的机器可能偶次谐波很低但奇次谐波很高,那就不好听不耐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