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移动光猫

楼主(2023-11-14):
前两天,我家使用了几年的移动光宽带,运营商把客户上网数据丢失了,不能上网。联系了移动的修理工,可能是为了省事吧,直接把老的单光猫换成了集成WiFi6无线路由的新光猫,省去原来自备的WiFi5无线路由,新设备简化了设备,显得更干净整齐。不过,新的光猫没有说明书,下载的说明也是特别简单,连光猫上的usb口也没有做介绍,不知哪位朋友知道那两个usb口是干什么用的?如何使用?发张图,图上的接口依次是:开关、电源口、usb1、电话口、LAN4、LAN3、IPTV、LAN1、usb2。

网友:
能用就行,你管它干什么用?????有问题找维护人员。

网友A:
两个USB口可以挂U盘或USB硬盘,作为简易NAS,通过网络上传资料,比如作为手机备份

网友B:
登录光猫,如果有存储管理,我想不用多说都知道要咋用了

如果没有,那就别费这个心思:话说我不知道这有毛用,就光猫那个性能 整个正经 NAS 不香么

网友:
楼上说得对,另外看看菜单有没有更新固件,有的设备更新固件需要通过U盘加载固件文件。

网友:
首先你得有超级管理员密码才能看到这些高级功能,其次进去后要关掉后台更新密码的服务,不然过些天你的超级密码就会失效。

网友:
是不是调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USB口可以挂U盘或USB硬盘,作为简易NAS,通过网络上传资料,比如作为手机备份

非常感谢!新光猫的WiFi有效距离短,覆盖面积有限,打算以后还是关闭它,用专业的无线路由。另外,就不一一感谢朋友们了,送上一幅用Linux的Krita画的小画以达谢意!

楼主:
感谢回复!是吧?也可能是刷新固件用的?在这个新移动光猫WLAN设置里,没有打印机或usb设置选项,所以也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新光猫的WiFi有效距离短,覆盖面积有限,打算以后还是关闭它,用专业的无线路由。另外,就不一 ...

这画不输照片,可以以假乱真了~

补充内容 (2023-11-15 19:38):
软件得力,技术精湛,画工精细,以假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画不输照片,可以以假乱真了~

补充内容 (2023-11-15 19:38):

非常感谢!另外请教一下:这个光猫覆盖面积太小,如果我用这个光猫外接路由,是不是新路由就成为了二级路由了?因为光猫好像已经被自带的路由给硬绑定了,无法像我以前用的单光猫一样提供WLAN连接,而是只能从光猫里的LAN口接入而成为二级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登录光猫,如果有存储管理,我想不用多说都知道要咋用了

感谢回复!遗憾,此移动光猫没有这个界面,所以NAS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另外请教一下:这个光猫覆盖面积太小,如果我用这个光猫外接路由,是不是新路由就成为了二级路 ...

最好找一找厂家的零售版同款型号说明书,或者百度一下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找一找厂家的零售版同款型号说明书,或者百度一下怎么弄

感谢!我找到了华为的官网,并且注册了,但普通会员不行,必须是vip才能下载说明书。不过,基本弄清楚了,这个联通专用的光猫,固件没有usb功能,那个usb口只能当充电口使。即便有固件升级,也不想作,因为,当初换路由时,一些参数都是修理工和运营商后台沟通设置的,一旦丢失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