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丝(管)的直流电阻值的问题

楼主(2023-11-14):
关于保险丝(管)的直流电阻值的问题

一万用表使用的保险管为例,保险管的熔丝直流电阻值多大算合格品,是否阻值越小性能越好?

网友:
金贵东西用,至少要能查到正经参数手册的再用。

Fluke手持表的电流孔,建议平常就塞SMA塑料帽盖住。
图里黄色这种很合适,把帽檐一剪刀剪个缺,方便从表孔取出来:

其他的比如台式仪器的电源用保险丝,买一整盒国产标称保险丝慢慢烧就是了,再烂的标称保险丝,也能保住变压器们。

网友:
万用表使用的保险管为例,保险管的熔丝直流电阻值多大算合格品,是否阻值越小性能越好?

++++++++++++++++
相反,合格的万用表保险管电阻会相对较大,因为这样才能有足够热量快速烧掉。

但天朝上国不惜工本做出来的国货精品不在此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比如台式仪器的电源用保险丝,买一整盒国产标称保险丝慢慢烧就是了,再烂的标称保险丝,也能保住变压器们。

前两天隔壁还有个 10 倍电流不烧的精品保险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03536&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隔壁还有个 10 倍电流不烧的精品保险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 ...

这确定不是专供hifi佬的?

网友C:
保险丝的直流电阻,决定了发热量/功率,而发热量又决定了升温熔断速度。不同电流规格的保险丝,其电阻值会截然不同。

下面的力特125mA保险丝,干脆就用300欧的电阻做主体:

网友:
首先,必须是快熔保险丝,慢熔的过流可能表会悲剧。

测过Bussmann的11A保险丝0.007欧,0.4A保险丝0.74欧。保险丝里灌的石英砂,中间芯柱绝缘敷了一层银作为导体。

还测过陶瓷壳中空的保险丝1A大约0.22欧。

中间空气的保险丝即便合适而且快熔,也保证不了不烧表和人身安全。因为大电流高电压下会拉弧,空气电离会变成导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的直流电阻,决定了发热量/功率,而发热量又决定了升温熔断速度。不同电流规格的保险丝,其电阻值会 ...

0.125*300=37.5V,125mA的会不会是30欧?

https://www.littelfuse.com/media ... e-313-315-datashee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125*300=37.5V,125mA的会不会是30欧?

https://www.littelfuse.com/media?resourcetype=datasheets ...

datasheet显示是30欧。我是看照片色环猜的,因为色差,应该是我说的(300欧)猜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显示是30欧。我是看照片色环猜的,因为色差,应该是我说的(300欧)猜错了。

嗯,原是粗看300欧跑100mA功率3W,觉得保险管里这电阻尺寸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