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援,燃气热水器时而正常时而断火

楼主(2023-11-14):
如题,一台大概5年左右的光芒G5天然气热水器,时而正常,时而开水龙头不打火,时而燃烧过程熄火。
请教各位专家大侠解答:
1.自己有维修成功的可能吗?(本人电子方面、水电方面都懂,工具全乎, 唯有这个不懂)
2.发生故障时,显示C0。
3.我本想买个新的海尔,但是机器高度比这台高了2厘米,怕装不起来工程就大了。才想到修。
4.以我可怜的一点热水器知识,严重怀疑是进水感应阀门联动的微动开关或者传感器有问题,不知可对。
5.貌似温度显示对的,但缺笔画。
6.因还未准备自己捣鼓,所以没图片,不好意思

求助万能本坛,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是住楼房吗几层?水压低也会熄火,特别是用水高峰,进水口是否有滤网查查清理干净。(我发现在两集电视剧中间广告时水压波动偏低,好多人上厕所啦)哈哈!

网友A:
按照正常开火,短路微动开关,看是否正常工作,确定微动开关是否有问题。
水箱上有两个探针,一个是点火,一个是测温度,经常接线 。
检查风扇风压开关动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正常开火,短路微动开关,看是否正常工作,确定微动开关是否有问题。
水箱上有两个探针,一个是点火 ...

谢谢道版解惑。自己感觉热水器应该比收录机简单一点,信心来了,晚上回家开干。

网友B:
打开机壳看看风扇叶油腻多否 转速是否不够,转的慢了就报警,看看水压检测部分是否卡制。已经打着火就和点火装置没关系了。看看风扇和水压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机壳看看风扇叶油腻多否 转速是否不够,转的慢了就报警,看看水压检测部分是否卡制。已经打着火就和点 ...

谢谢热心大侠!

网友:
修过风压开关,短路试一下,可以调,或更换。

网友:
排气管不畅道,也会导致风压误动作。

网友:
故障代码提示。

楼主:
我那台数字显示断码,也许就是“E0”不是C0,谢谢!
同时谢谢上面的大侠们!
晚上回家开干,有你们做后盾,胆子大了一点。

网友:
以前我儿子有台希贵热水器,显示正常就是不打火,检查电路没见异常,后观察进水球形阀只开到一半,全部打开后一切正常,显然是水压达不到所致

网友:
气敏报警器开起来,注意安全。

网友:
我儿子那台热水器还连接洗手池冷热水阀,年初发现无热水了,而淋浴完全正常,从网上查是阀芯热水端堵塞或损坏,买一个换上无效,后分析是否还和压力有关?仔细观察,冷热水阀端部有个滤网接头,用扳手拧下,发现内有赃物,清理干净,安上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正常开火,短路微动开关,看是否正常工作,确定微动开关是否有问题。
水箱上有两个探针,一个是点火 ...

纠正一下:水箱上有两个探针,一个是点火针,一个是热电偶(火焰传感器,熄火保护的)

网友:
风压开关,缺氧保护传感器这两处是检查重点,同时要仔细观察工作时排风,水流,点火声音跟平时有没有区别?热水器正常启动程序是打开热水龙头,热水器排气风机先启动,同时水气联动开关带动点火开关接通“啪啪啪”电脉冲点火,然后开始燃烧,

网友C:
我家的以前就是这个破了,也打不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以前就是这个破了,也打不着火。

这个是水气联动阀里面的压力传感膜片。这个坏了就不可能点火,也不会在使用中熄火

网友:
我家就是光芒的,也不咋稳定,出现这故障你可以断电后用力拍打外壳几下,再开机试试,我看商家客服就这么来几下,一般也能接着工作。

楼主:
感谢道版以及各位热心朋友支招。
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应该是有几位朋友说的问题,貌似风压缺氧保护开关。(我猜应该是这个名字),把管子拔下,用细电线对着塑料件捅了几下,怀疑里面有个微动开关不灵活了。目前暂时正常。

网友:
多看看多学学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道版以及各位热心朋友支招。
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应该是有几位朋友说的问题,貌似风压缺氧保护开关 ...

这个是水压传感器,类似全自动洗衣机里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水压传感器,类似全自动洗衣机里的^_^

谢谢朋友关注!严重怀疑里面微动开关不灵敏了,周末还是要拆开看看。实在不行就换新的。上次被我捅了几次,貌似比以前好了一点,但偶尔还是出热水时熄火,报警C0。

网友:
燃气热水器结构极为简单,无非就是水压、风压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严重怀疑里面微动开关不灵敏了,周末还是要拆开看看。实在不行就换新的。上次被我捅了几次 ...

小心拆开,看里面用的哪种微动开关^_^

下面两款,估计合适^_^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严重怀疑里面微动开关不灵敏了,周末还是要拆开看看。实在不行就换新的。上次被我捅了几次 ...

看图片介绍,风压开关

网友:
如果是风压开关,就要先检查风机轴的润滑是否顺畅,如果其因为缺润滑油而阻滞,从而影响风力大小而造成该开关关闭~

网友E:
修过儿子家里的一台美的燃气热水器,错误代码显示是风压开关故障。两年前就显示风压开关故障,儿子换了个风压开关,用了两年又不行了,还是风压开关故障,测量风压开关正常。几经周折,始终无法解决。后来索性把风机总成拆下检查,风扇风力强劲,原来是风机总成密封不严,漏风,导致风压不够。重新做了个密封垫装上,问题解决。用原来拆下的风压开关,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过儿子家里的一台美的燃气热水器,错误代码显示是风压开关故障。两年前就显示风压开关故障,儿子换了个风 ...

我这个还真是风压开关问题,里面的微动开关跳转的声音不清脆。已经十几块买了一个只有两个插片的常开型,OK了。
谢谢这位热心朋友,也一并谢谢楼上所有支招的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