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C1906数据疑问

楼主(2023-11-14):
以下是2SC1906的疑问,为什么只有2V这么小,如果用47万用表10K挡(或者3V的47表)测量发射结都会烧掉?

网友A:
现在已经很少有书本详细介绍“发射极-基极击穿电压”的确切含义了。

无论如何,这个是三极管的最基本参数,应该给与足够的介绍。

这也是老衲经常吐槽书本,大多书本作者都是只抄,不理解,不但无法解释机理,书本作者连“发射极-基极击穿电压“的确切含义都不理解。

作者碰到搞不清的,一律回避。

是否真的不可恢复的击穿了?老衲现在都不知道。估计无人知道,最权威的电子学教材作者估计都不知道。

网友:
谁出的书?击穿,不是破坏

网友:
好象黑白机UHF高频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很少有书本详细介绍“发射极-基极击穿电压”的确切含义了。

无论如何,这个是三极管的最基本参 ...

不会两伏就穿吧?我们测试的时候用最近新出的表,很多都用3V电池供电,用来测试这个发射结,岂不是击穿?如果用9V电源的1K更加不用说了,

网友B:
查了下这个管子的datasheet,确实集电极开路状态,EB的反向击穿电压只有2V,是叫"breakdown"电压,译作击穿电压比较合理。

这是一种极限状态,直接加2V的反压,确实有损坏的可能,一般的高频小功率硅管是可以到5V的,使用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这个管子的datasheet,确实集电极开路状态,EB的反向击穿电压只有2V,是叫"breakdown"电压,译作击穿 ...

这样真的不能用超过3V的万用表测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真的不能用超过3V的万用表测试了?

万用表的测试电流很小,应该没问题。  要是直接反加2V恒压,不控制电流,那就完蛋了。

网友:
击穿电流不大,不会坏,现在的三极管BE反压大概6-7V,当稳压管用很正常,以前有些性能不良的管子都是用发射结做稳压管,发射结参杂浓度高,所以击穿电压会比较低,集电结要提高击穿电压就要降低参杂浓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的测试电流很小,应该没问题。  要是直接反加2V恒压,不控制电流,那就完蛋了。

如果按照他的测试条件,应该是断开集电极,发射极电流10μA。万用表测试不超压的话电流一定超过10微安。

网友:
快把这书封面贴出来让大家避坑。

网友C:
射频管EB击穿电压很低。这应该可以小电流维持电击穿而不是热击穿,可恢复。不过好像这几天看到过坛上一位大侠说反向电击穿也会影响噪声性能,有不可恢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射频管EB击穿电压很低。这应该可以小电流维持电击穿而不是热击穿,可恢复。不过好像这几天看到过坛上一位大 ...

网友:
早期高頻管的BVebo確實比較低,可能和工藝有關,尚未采用多發射極結構,射頻電流一旦較大就會在eb結上不均匀處產生熱擊穿,記得某些微波管甚至還有低到0.5V的。

网友:
这是BVebo,一般击穿电压都比较低,对高频锗管,最低为0.8v左右,一般为1~1.5V,这就是过去老书上讲的最好不要用万用表测试b一e结反向电阻的原因,小功率绪管一般为5v以上,大功率锗低频管一般为10几~20v,对硅管而言一般为4~8v,一般为6v左右,这就是过去书中说的3DG6集电结损坏后不要丟弃,可用e一b结做6~6.5v的稳压管的原因所在。对楼主所言的b一e反向击穿电压,2v确实有点偏低。一般b一e结反向击穿电压的电流确实为微安级别,特别是小功率管一般数微安~几十微安,均远小于BVceo的电流值。不要认为都是你抄我,我抄你,根本就不是那回事,你如果那样认为,那是你根本没弄懂。BVbeo,BVceo,BVcbo,这三个指标,我测试的管子从过去国产管到现在进口管可以讲不下500只,所以我认为非常正常,也很好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真的不能用超过3V的万用表测试了?

并不是,PN结击穿分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击穿刚刚发生时如果能阻值击穿电流继续扩大达到雪崩的临界点,就可以把击穿维持在齐纳区间,这也是稳压二极管的原理,稳压二极管实际上就是齐纳区间特别宽的二极管,稳压时工作在齐纳击穿状态,三极管的be结也是一样的,万用表的电阻挡位内阻是比较高的,短路电流非常有限,不足以损坏be结,只不过反向测量的话会得到电阻非无穷大的现象,即便如此,仍然要比正向电阻大的多,毕竟正向压降只有零点几伏,还是可以区分的,如果用的是数字表,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击穿,因为传统手持数字表,电阻挡的测量电压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期高頻管的BVcbo確實比較低,可能和工藝有關,尚未采用多發射極結構,射頻電流一旦較大就會在cb結上不均 ...

一下是9018的参数,EB也是电压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下是9018的参数,EB也是电压较低、

5V已經不算低了,早期國產3DG類多是大於等於4V,近二三十年的產品6V左右的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PN结击穿分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击穿刚刚发生时如果能阻值击穿电流继续扩大达到雪崩的临界点 ...

我之所以发上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电流10微安、Ic=0的测试条件。这样看用15V的47的1K挡测量、或者用U101的1K挡测量,这管大概率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所以发上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电流10微安、Ic=0的测试条件。这样看用15V的47的1K挡测量、或者用U101的1 ...

10uA只是测试条件,并不是be结承受的极限,be结反向能够承受多大电流,取决于其耗散功率,一般来说几个mA都是没问题的,三极管的be结因为反向漏电流比较小(击穿前),在很多场合代替稳压类二极管用作过压保护,当输入过压时,反向击穿,通常要承受10mA以内的电流通过

网友F:
fT高达1GHz的Vebo都很低2~3V,相当于斉纳二极管,用三用表无论电阻档或二极体档去测量都沒事,因为电表有內阻而且施加电流也几亳安。至于可承受多大电流应以功率值来恒量,已知极限功率Pce,我曾经实验Pbe(集极开路,而基射顺向极限功率),得到Pbe约等于0.75×Pce,当然这是某一型号的NPN测量,别的型号或许不同,但可作为参考,那么Peb我想离Pbe相去不远,由Pbe=0.75×Pce可知基射的顺向和逆向可承受电流也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fT高达1GHz的Vebo都很低2~3V,相当于斉纳二极管,用三用表无论电阻档或二极体档去测量都沒事,因为电表有內 ...

我20多年之前测量3355、3358也没事,不过那时候没有资料,现在才知道这样,当时可能有风险,20多年前,3355是7元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