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777 注意事项

楼主(2023-11-14):
夏普 777 拆机要注意的地方是;背板螺丝是不一样长的,有两颗是要比其他的螺丝要长一点,尤其是左上角的那颗,如果安装上是短的,背板与面板就结合的不彻底,会有缝隙,所以拆机的时候一定要标注好。

网友A(2024-03-22):
引用 网友B:
广州80年代开始有乐华电视机(说是乐声的弟弟),据说是乐声(松下)的元件生产,质量国产的还算可以吧。 ...

广东在80年代~90年代有很多不错的东西,乐华电视机(松下),万宝冰箱(松下),富士宝微波炉(东芝),科龙空调(夏普),华宝空调(三菱),三角牌电饭锅,质量好的没话说。跟原装进口没有区别

网友C(2023-11-18):
引用 网友D:
不对吧,维修手册上说的是9根相同的螺栓。我有两台777,都没有发现长度不同。

自信点,把那个“吧”字去掉,就是9根等长的螺丝。楼主买到了拼装机。

网友E:
刚刚从熟人那里拉回来一台,功能基本正常。就是有些开关接触不好,少了主音量旋钮,少了拉杆天线,品相没楼主的漂亮,3字头日本产,确认不是国内组装的。

网友D:
不对吧,维修手册上说的是9根相同的螺栓。我有两台777,都没有发现长度不同。

网友:
只有中间上面那一个短一点外,其他都一样长。

网友F:
我的777螺丝全部滑扣,后来用木螺丝接了一截,勉强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777螺丝全部滑扣,后来用木螺丝接了一截,勉强能用

螺丝还能接,层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从熟人那里拉回来一台,功能基本正常。就是有些开关接触不好,少了主音量旋钮,少了拉杆天线,品相没楼 ...

这回有得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信点,把那个“吧”字去掉,就是9根等长的螺丝。楼主买到了拼装机。

可能是打滑了,被上家用长钉对付了

网友:
777有国内组装,真的不知道,当年见过555、777的实物,

网友G:
夏普最早的国内代工是 沈阳录像机厂(中日合作) 品质是优秀的 组装了大量录音机和汽车收放音机 几十名日方工程师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夏普最早的国内代工是 沈阳录像机厂(中日合作) 品质是优秀的 组装了大量录音机和汽车收放音机 几十名日方 ...

广州80年代开始有乐华电视机(说是乐声的弟弟),据说是乐声(松下)的元件生产,质量国产的还算可以吧。后来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广州80年代开始有乐华电视机(说是乐声的弟弟),据说是乐声(松下)的元件生产,质量国产的还算可以吧。 ...

高路华电视也是广东那头生产的 印象蛮深刻的 数码管频道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路华电视也是广东那头生产的 印象蛮深刻的 数码管频道指示

听说过“高路华”,但是具体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想起:三洋、三菱、三友、三星。就想起“破四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了,就喜欢怀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夏普最早的国内代工是 沈阳录像机厂(中日合作) 品质是优秀的 组装了大量录音机和汽车收放音机 几十名日方 ...

品质肯定没问题,主要还是心理作用。一个是Made in Japan   另一个写的英文 中国组装。主板稍有区别,前者是圆柱形电阻无腿贴片与现代薄片片阻完全不一样造型,后者是有引脚直插。
但据说即使日本出的,喇叭还分大小磁钢,据说大磁钢音质好一点。
我录音机小白,是买旋钮和人闲聊指导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品质肯定没问题,主要还是心理作用。一个是Made in Japan   另一个写的英文 中国组装。主板稍有区别,前 ...

其实777分三菱和夏普两大代工厂 三菱版的效果要优于夏普版 三菱版重新改进了音箱的密封 低音效果更强劲

网友(2024-03-19):
我的螺丝有几个滑牙了,不知道怎样紧固滑牙了

网友H:
GF777的螺丝都是一样长的,没有长短不一的情况。
这个机器的螺丝固定座(塑料的)非常容易滑牙,解决办法:离固定座顶面5毫米左右的正中间地方,垂直于固定座钻个小孔,穿入1根直径1毫米左右的铜丝。相当于说,在螺丝孔内横向增加了1根铜丝。百试百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GF777的螺丝都是一样长的,没有长短不一的情况。
这个机器的螺丝固定座(塑料的)非常容易滑牙,解决办法 ...

螺丝固定座修改,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螺丝固定座修改,是这样吗

高手,不过是5毫米,不是5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吧,维修手册上说的是9根相同的螺栓。我有两台777,都没有发现长度不同。

我当时打理记得所有背板长螺丝一样的长度,但这么长的自攻螺钉还真的难找,幸好我的那台全乎的,二手网站真的发现居然有人真的卖这种螺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东在80年代~90年代有很多不错的东西,乐华电视机(松下),万宝冰箱(松下),富士宝微波炉(东芝), ...

        但是曾经发生“万宝冰箱”全国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GF777的螺丝都是一样长的,没有长短不一的情况。
这个机器的螺丝固定座(塑料的)非常容易滑牙,解决办法 ...

不明白,有没有图片

网友:
自己有一台,4子头的,曾经比较过,后盖螺丝是一样长的。成色不错,没有滑丝的,我一般都不拧得特别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