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上四的Si47万用表

楼主(2023-11-14):
入手一只上四的Si47万用表研究一番……

有蜂鸣档,有一节干电池测量档,一节9V电池测量档

指针阻尼不错

表笔插孔不理想,挑表笔厉害

遇到几只表了,四个底盖触点不平,放在桌面会响,稍微打磨一个脚

这PCB板档位间没有隔槽?

直流电流50uA档满度测试

直流电流10mA档1mA测试

电阻档测试:*10K档还行,其他的档偏差不小……

直流电压测试

交流电压测试

说明书

电原理图
1.5V电池测量放电电阻约8Ω左右(说明书是12Ω),测量电池电量偏低;9V电池测量放电电阻约1.12K(说明书900Ω),与图纸基本吻合

——END——

补充内容 (2023-11-14 20:05):
至此,上四的表捣鼓不少了,该收手啦!
MF12表感谢坛友鼎力奉献!MF30表(表头和电路不符,烂尾中),、MF63表、MF64表、Si47表。

补充内容 (2023-11-14 20:07):
从1975年的表(MF12),到八十年代的表(MF30、MF63、MF64),还有这个现代的Si47,见证了上四的一段发展史。

补充内容 (2023-11-14 21:16):
感觉比MF368表皮实。

补充内容 (2023-11-23 20:20):
闲下来又测试了直流10A档,利用可调电源0~5A测试,精度还是不错。

补充内容 (2023-11-25 08:22):
看到DC0.1V ±5%的印章字样,我释怀了!
Si47尚且如此,其他的便宜表就更不能奢求了!

网友:
看起来很养眼

网友:
这个表设计的还是挺人性化的,尤其是5号电池旁边增加了一个孔、方便取出电池。

网友A:
虽然看着不如早年间的表用料猛,但是精度比我拥有过的两块南京表强多了。早年间的电视机也是这样,曾经国产机最薄弱的环节是RGB和几何失真校正。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B:
表不怎么样,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着不如早年间的表用料猛,但是精度比我拥有过的两块南京表强多了。早年间的电视机也是这样,曾经国产 ...

每种产品都有其优缺点:
1、这个表带着一个塑料盒子,表和表笔都可以收纳其中,这点也算方便;
2、有蜂鸣档,测量通断兼顾了数字表的特点;
3、专门测量1.5V电池和9V电池的档位,不是测量空载电压,对判断干电池的好坏比较方便;
4、指针阻尼很好;
5、PCB的耐久性是大家都质疑的一点,但是数字表一般是PCB板的呀;
6、比我手头的俩MF47表精度好些;比MF64还是觉得不行,也许是个体差异;精度甚至还不如我手头的老MF30表;(不排除个体差异)
7、表蒙子不好,四个卡扣易断,容易松动;也是静电影响很大;
8、两个五号电池的电池仓,放底部电池不得劲,也许是这个出了问题?
9、交流电压档误差较大,特别是高电压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不怎么样,价格不便宜。

刚刚浏览了某宝,基础款不到六十块包邮呢。
灵敏度40uA的表头,算是高的了,阻尼还不错,直流20K/V,功能还算比较多,现在的指针表也就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浏览了某宝,基础款不到六十块包邮呢。
灵敏度40uA的表头,算是高的了,阻尼还不错,直流20K/V, ...

30元上下比他养眼的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种产品都有其优缺点:
1、这个表带着一个塑料盒子,表和表笔都可以收纳其中,这点也算方便;
2、有 ...

直流档测试结果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元上下比他养眼的多了

推荐一款哦,
最近,针对电阻档3V供电的表,也整了几个30元左右的,都退货了,表头灵敏度不行,PCB也不行,属于粗制滥造吧。

补充内容 (2023-11-22 18:28):
网上30元左右的表,精度一般不说,不可调是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档测试结果看着不错。

一般的指针表,只要表头灵敏度够了,最小电流档能够校准,其他的就问题不大。
有50uA电流档的指针表一般都不会太差。

网友:
这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体积小一点,刚才我在看淘宝发现一款类似mf47的表土片上感觉档位多,没想到下一个内部图片吓了我一跳,密密麻麻的芯片就像数字高端表一样,看看价格暗笑屁的,

网友:
还有正泰mf78跟已前的边都不沾

网友:
指针表现在品种多了些还是值不得推荐,我出外用的还是10元的权型表,主要是贵的容易丢,不会自己关机也没关系功耗只有不到0,1毫安,20伏档把数据保持改做电流档,不按下就是20伏直流电压,按下去就是直流电流档很放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