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星601收音机电路图,印刷图谢谢。

楼主(2023-11-14):
红星601收音机电路图,和印刷图,哪位有发一下,谢i了.。

网友:
这里有一张。

网友A:
六管机。没有对比过,想问六管机,1变频+2中放+1低放+2推挽。与1变频+1中放+2低放+2推挽,有什么区别?

楼主:
感谢,若有印刷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管机。没有对比过,想问六管机,1变频+2中放+1低放+2推挽。与1变频+1中放+2低放+2推挽,有什么区别?

二中放灵敏度高,一中放都是后来袖珍机降低成本的产物

网友:
有了电原理图,拍个PCB板的图片,自己描绘一下就好。

网友:
偏置的都用可调电阻,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