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上拆下来的高频头做成收音机的话需要什么外围元件

楼主(2023-11-15):
车机上拆下来的高频头做成收音机的话需要什么外围元件

网友A:
一般需要8v直流电源,1v~7.5v可调直流(电位器控制),功放。
1)AM-ANT--中波天线接入(一个导线可以)
2)FM-ANT--中波天线接入(一个导线可以)
3)GND--电源负极
4)AM-DX--中波信号强度调节(近远程)
5)FM-DX--FM信号强度调节(近远程)
6)VT--选台1v~7.5v可调直流(电位器控制)
7)AM+B--中波8v直流电源
8)AM-IF--中波中频输出
9)FM+B--FM8v直流电源
10)GND--电源负极
11)AM-OSC--中波本振输出
12)FM-OSC--FM本振输出
13)ST--立体声指示输出
14)IF--COUN
15)L-OUT--音频输出
16)R-OUT--音频输出
17)IF+B--中频8v直流电源
18)GND--电源负极
19)S-METER--信号强度指示出
20)NC-IN--空脚
21)AF-OUT--?
收听中波时--1,3,6,7,10,15,16,17,18
收听调频时--2,3,6,9,10,15,16,17,18

楼主:
来个清楚图片

网友B:
还是直接找个车机好。

网友C:
一个电源,7-8V直流稳压电源;一个精密电位器,调节VT电压,一个双位开关,调节AM和FM供电(AM+B、FM+B);一个天线,接FM和AM  ANT;一个双联电位器,调节音量,接R-OUT和L-OUT;一个功放,接电位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源,7-8V直流稳压电源;一个精密电位器,调节VT电压,一个双位开关,调节AM和FM供电(AM+B、FM+B); ...

谢谢指导,有时间了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接找个车机好。

车机本就是好的,不想要其他部分,所以拆下来了

网友:
很厉害!车机指标是不是一般比较高

网友D:
主控部分比较困难,要自己用单片机写程序才行

网友:
按4楼的方法估计能工作

网友:
车机指标是高,就是分离度低,立体不强。

网友:
车机玩好了,还是挺滋润的。不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部分比较困难,要自己用单片机写程序才行

主控是用来控制LC72191吗?按4楼的接发,好像把这个芯片的部分功能绕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需要8v直流电源,1v~7.5v可调直流(电位器控制),功放。
1)AM-ANT--中波天线接入(一个导线可以)
...

谢谢指导,过几天没事了看看能不能弄响

网友:
按照楼上的坛友连接线路,接上多圈电位器就可以工作了。注意一定要天线。中波也必须要天线,而且是很长的天线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