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陡峭的中放曲线

楼主(2023-11-15):
各位坛友

这几天在弄台双“双调谐”的自制收音机,其调幅中放部份的扫描曲线左侧极其陡峭(如图):

没有发现有中放自激现象。如果调整第一双调中周(它们的通带较窄),曲线会左右移动,但左侧的陡峭和度基本不变,这好象不合常理哎。

有哪位大神能告知可能的原因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扫速慢一点看看如何变化。再就是减少输入信号电平试一试。

网友:
确认断开AGC,改变扫频速度,和扫频方向。

网友:
两边不对称,应该还是有轻微自激造成的。或者是中和需要调整。

网友:
這麽陡峭少見,會不會是顯示的問題?再降低掃速看看。

网友:
将双调谐中周的两个中周对调,看看曲线形状是不是也左右对调了(陡峭跑右侧去了)。

网友:
NWT4000?还是LTDZ?这个仪器测试出来的数据仅供参考吧,我也有一个,测试出来的数据不可全信

网友:
局部电路图和中周参数?

网友:
实际不可能这么陡,几乎阶跃响应了。如果按照模拟式锯齿波扫描类比,相当于非线性的指数上升曲线(近似电容充电的上升特性。仅仅是类比和特测。

网友:
很可能是仪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速慢一点看看如何变化。再就是减少输入信号电平试一试。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

情况已经弄清楚了,的确是因为输入电平太高而造成曲线失真。而输入电平太高是因为我在计算第二级双调谐中周时数据看错,使的第四中周的QL只有15,而偶合电容是接照QL为80时设计的,形成超弱偶合。这样前级中周的信号在向后面传输时大大衰减,我在没弄清原因的情况下加大扫频仪输出电压,造成第二中放进入非线性区域。它是来复级,在接收超强信号时会自行检波,并传送到扫频仪输入端,造成错觉。

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