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唐的中控黑屏了!】

楼主(2023-11-15):
  已跳槽几年的前同事联系我,他公司里哥们一辆比亚迪唐的中控黑屏了,4S店说主板坏了,不修,只换总成。那就寄过来死马当活马试试吧。
  一共三块板子,上下两层加面板后面的按键板。上面一层是电源和功放板,下面是多媒体控制板。
  外加12V电源替代车里的12V电瓶后,上层板右侧的几个DC/DC直流转换器均未工作。应该是等待面板上的开机按钮按下。
  但开机按钮按下无反应。按照一般电脑的控制原理,按键信号是加到一块控制芯片的,然后控制芯片发出对应的控制信号去接通各路电压以及亮屏。
  但此控制芯片必须有一路“待机电压”,3.3V或5V,才能工作,否则即便有按钮信号它也不工作。
  目前在控制芯片附近测不到待机电压。
  资料也搞不到。不一定要电路图,但至少需要知道逻辑框图,知道各板子之间的信号传递关系。
  最好是两个相同的中控屏,逐块板子互换,可以先确定哪块板子有问题。然后可以集中精力找出故障元件并换之。
  但只能想想,哪来同样的中控屏?
  另外,一般的车载收音机都有设备码,互换恐怕不行的。遇到瓶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找找思路,这车机好像有一批有小问题,会黑屏,据说是储存块还是哪里坏了。

  不是自己的车,属于朋友的朋友。不费这个脑筋了

网友B:
应该要有ACC电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有ACC电压才行

  这12V电压相当于钥匙接通电源后的ACC电压了吧。可惜的是板子所有插座上都未具体标注接什么信号。。。

网友:
我手里还又快北汽igbt的电路板,估计坏了一路

网友C:
黄色:+BATT,12V电源。红色:ACC,开启电源线,接钥匙控制的ACC电源线。黑色:GND,接地。橙色:ILL,小灯线
黄、红、橙三根线拧在一起,接12V电源正极。
首先得搞清尾线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色:+BATT,12V电源。红色:ACC,开启电源线,接钥匙控制的ACC电源线。黑色:GND,接地。橙色:ILL,小灯 ...

  车子又不在我这儿。光从图2、图3中哪里看出来黄、红、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车子又不在我这儿。光从图2、图3中哪里看出来黄、红、黑?

尾线定义很重要,一定搞明白。
我玩儿过几十台车机,遇到罕见的车机,满网查都查不到。
比亚迪的应该不难查。
你到X宝上搜索比亚迪唐的车机尾线,或许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线定义很重要,一定搞明白。
我玩儿过几十台车机,遇到罕见的车机,满网查都查不到。
比亚迪的应该不 ...

  没有的。视频里的也不一样。也许要重新刷机都可能。他说黑屏,让他用电筒照着看看有没有图像,要是显示屏的背光坏了还好弄一些。看看不行,及时放手止损吧。太多的时间搭进去也没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的。视频里的也不一样。也许要重新刷机都可能。他说黑屏,让他用电筒照着看看有没有图像,要是显示 ...

如果不是自己的,那就放弃吧。
现在这东西全新的也就几十元钱,花时间不值得。
如果是自己的,那就当玩具拆着玩儿。
我玩儿车机,不管多好的车机,即使是全新没开封的大屏幕车机,超过30元,绝对不要。
平时买车机,十块一个,极特殊的情况,经典的全好用给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自己的,那就放弃吧。
现在这东西全新的也就几十元钱,花时间不值得。
如果是自己的,那就当玩 ...

  不是吧,这款车机的功能很多,见图一。不光是娱乐,还有不少是控制车子的功能哦。

网友:
我的也坏了。我在pdd买了一块主板自己换了,没办法修了,据说是设计原因,两个芯片散热不好一般撑不过6年那两个芯片就慢慢老化失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款车机的功能很多,见图一。不光是娱乐,还有不少是控制车子的功能哦。

嗯,这款车机把送风系统和导航、娱乐系统放在一起老了,麻烦。
现在我从不揽活儿,除非对方也是为了玩儿,
你这是正经用的,推掉吧。

网友D:
找对应的全车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对应的全车电路图看看

  想多了。全车电路图不会这么详细。中控这部分必须找供应链上的厂家,但这部分图纸应该是他们的秘密,不可能给你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源接线定义和普通丰田插口一样的,机器自身不带功放是要外接功放的。

网友A:
闲鱼上找找思路,这车机好像有一批有小问题,会黑屏,据说是储存块还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