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猫可靠性怎样,空开对电力猫的影响很大么?

楼主(2023-11-15):
电力猫的原理是把信息加在220v电线上。即通过220v电线传递方波。
隔空开关或漏保会造成方波的干扰。同样,有些号称能使频率稳定的插排,也会造成电力猫无法工作。

干扰网络信号的就是电能表和空开内部的电感线圈,起到了阻波器的作用,通低频阻高频,不影响正常的50Hz的电能传输,但是对于高频的网络信号就有不小的干扰了。

空开对电力猫的影响具体有多大,各位有过这方面经验么?

网友:
带安规电容的电器、空开电磁脱扣电感组成滤波,电力猫能好用才奇怪。

网友A:
老断开@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断开@字数补丁

你的电力猫是装在不同空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电力猫是装在不同空开下么?

一个漏保,下边有几路空开,用起来就不如在一个空开下稳定,气得我把三只电力猫给砸了

网友B:
我觉得空开对电力猫的影响远没有劣质开关电源的影响大

网友:
实用意义不大,有一对,不用了。

网友:
房子太大?一般装在一个空开下

网友:
理论上只要在同一个低压电网中(同一台变压器)都可以。

网友:
空开还好,漏保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漏保,下边有几路空开,用起来就不如在一个空开下稳定,气得我把三只电力猫给砸了

空开对电力猫的影响有这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空开对电力猫的影响远没有劣质开关电源的影响大

劣质开关电源对电力猫影响有多大?

网友C:
我就在用电力猫,感觉网速高高低低,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漏保,下边有几路空开,用起来就不如在一个空开下稳定,气得我把三只电力猫给砸了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力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在用电力猫,感觉网速高高低低,能用。

网速会被笔记本电脑电源影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速会被笔记本电脑电源影响么?

有时候好像能被影响到,但是也不知啥啥电器在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力猫?

tplink
砸剩下的残骸,周日打扫卫生从角落里找到的,当时砸的四分五裂

网友D:
不好用。家住四楼,买了一对,想在一楼车库上网,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link
砸剩下的残骸,周日打扫卫生从角落里找到的,当时砸的四分五裂

是真的砸坏阿。。。
速度慢成什么样子?可否描述一下
你的主猫和子猫是不是间隔多个空气插座了,或者是接排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用。家住四楼,买了一对,想在一楼车库上网,连不上。

你家中是否有多个电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家中是否有多个电表?

就一个电表,按楼上说法,是空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用。家住四楼,买了一对,想在一楼车库上网,连不上。

在同一个排插是否可以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电表,按楼上说法,是空开的问题。

是不是还有漏保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有漏保开关?

有漏保开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同一个排插是否可以连上?

不同的房间可以连上,我用的是200M的电力猫,网带可以,具体没测过但从四楼到车库就不行了,准备把三个设备挂鱼上,不用了。我主要是想连到车库的,再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房间可以连上,我用的是200M的电力猫,网带可以,具体没测过但从四楼到车库就不行了,准备把三个设 ...

主猫到车库经过几个空开,是否也经过漏保?

楼主:
饶过漏保是否能连上?

网友E:
电力猫已经被淘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力猫已经被淘汰了吧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成本高,场景局限,信号衰减,
现在不都全屋wifi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猫到车库经过几个空开,是否也经过漏保?

这个没试过,

网友F:
可靠性值得商榷 如果内部损坏 网线进了220V肯定是双响的一烧使用设备 二烧路由器和光猫  当年邻居家因为这东西损坏了一套2万多的主机  没听我走网线的建议 肠子都悔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靠性值得商榷 如果内部损坏 网线进了220V肯定是双响的一烧使用设备 二烧路由器和光猫  当年邻居家因为这 ...

是母猫的网线进220v了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母猫的网线进220v了么?

对 里面供电部分坏了 结果击穿的电容器引脚把220V和网络部分接在一起  瞬间把电脑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 里面供电部分坏了 结果击穿的电容器引脚把220V和网络部分接在一起  瞬间把电脑给烧了

网线进220v这样的风险该如何规避?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进220v这样的风险该如何规避?

不使用电力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 里面供电部分坏了 结果击穿的电容器引脚把220V和网络部分接在一起  瞬间把电脑给烧了

网线和网卡是隔离的,可以耐受 2000V的电压,
另外POE供电,网线本身就有 80V的电压,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应该出现

网友(2024-02-26):
电力猫,已经被淘汰了,而且非常不适合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