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FM天线如何改成耳机天线

楼主(2023-11-15):
请教各位大神们,下图中的FM_ANT想改成耳机线当FM接收天线,这电路图要如何改?

图一

图一

网友A:
J1三脚的连线,各自串入uH量级电感,在J1地脚接100pF电容,到片子13脚。电感那个,简单点只处理J1地脚也能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三脚的连线,各自串入uH量级电感,在J1地脚接100pF电容,到片子13脚。电感那个,简单点只处理J1地脚也能 ...

像这样改是不是更简单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样改是不是更简单一点?

你这不挺明白么 。正经做法是J1的L、R脚也加串电感。随便找个Sony随身听维修手册看电路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挺明白么 。正经做法是J1的L、R脚也加串电感。随便找个Sony随身听维修手册看电路就是了。

L和R习惯了不加电感,感觉更通透

网友A:
随便扫眼没找手册哈,就是,图里这个音量控制方式是啥想法?16欧耳机这累死1k电位器也搞不好很难平衡啊,要么上51欧的电位器?为什么不用芯片的20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扫眼没找手册哈,就是,图里这个音量控制方式是啥想法?16欧耳机这累死1k电位器也搞不好很难平衡啊,要 ...

这个是昆腾微电子官方给的图,图上就是这样的音量控制,我还没时间去试验优化,看这样子应该是用这线性电位器和电阻模拟对数电位器的效果,具体阻值是否合理,我还没时间去试验,我还只停留在设计图纸阶段。

楼主:
听说昆腾微电子的芯片接收FM能力挺强的,随便找段10厘米的铜线接上,都能收到不少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B:
不知这个电路图能给LZ些帮助不?

楼主:
这个参考图在4836的官方文档里有,不过还是感谢你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昆腾微电子官方给的图,图上就是这样的音量控制,我还没时间去试验优化,看这样子应该是用这线性 ...

这要是官方给的,那官方这工程师水平不行,习惯不好错误不少。所以还是换个芯片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个电路图能给LZ些帮助不?

这个高放是用9018还是3356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官方给的,那官方这工程师水平不行,习惯不好错误不少。所以还是换个芯片算了。

所以我在改设计,这图确实是有问题的,现在有学历、没能力的年轻人太多了,有些有能力却不够严谨的也太多,这图很可能是实习生画的,至少像我这种业余的都能看得出来这图有问题需要改
你之前说的利用20脚,我之前倒也想过,不过貌似需要配合EEPROM,因为我设计的东西想要尽量小一点,如果加上EEPROM,电路板就又变大了一点了,暂时就先不考虑了。

网友C:
楼主有kt0932的PDF,能否分享一下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kt0932的PDF,能否分享一下给大家

有,之前发邮件给昆腾微电子要来的,有2个文档,但我不知道怎么发上来,因为这里上传附件只支持55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