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了块分立件调频板,请教如何用仪表调试

楼主(2023-11-15):
没有装过调频收音机,刚好看到坛子里有苏老师的大作就购了一套。
电路还是很成熟的,按图上的参数和所配的元件连直流工作点都不用调,完全 在设计范围内,装好就行。

楼主:
重新的发一下,上面那张不知什么原因严重变形

楼主:
我有信号发生器,示波器,频率计。还有个做的多功能扫频仪,可这个是个山寨板的,电路是仿苏老师的。想请朋友和苏老师指点一下调试时仪器具体的接法。以前装收音机就是一个烙铁一块表,没用过仪器

楼主:
把电路图发上

网友A:
三级中放,增益好像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级中放,增益好像小了点。

网友:
采用自制的简易扫频仪要与示波器配合,示波器要设置在XY模式,扫频仪的扫频输出电缆的夹子夹一只几十P 的瓷片电容器,电容器的一只脚插在L3中频滤波线圈中,扫频信号从这里进入收音机中频通道,示波器的探笔接在鉴频输出2K电阻的输出端,探笔地线接收音机地,示波器的输入电平调到0.5V左右,调整扫频仪的扫频输出幅度使曲线大小适中,再调整T1至T5使S曲线上下对称。

网友B:
当然不管是对调幅和调频收音机进行扫频时都应该短路振荡,让其振荡停振后才能准确的调整中频曲线和S曲线。

网友C:
不知道这音质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管是对调幅和调频收音机进行扫频时都应该短路振荡,让其振荡停振后才能准确的调整中频曲线和S曲线。

谢谢前辈,现在才知道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管是对调幅和调频收音机进行扫频时都应该短路振荡,让其振荡停振后才能准确的调整中频曲线和S曲线。

其实不知道中频曲线以及S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管是对调幅和调频收音机进行扫频时都应该短路振荡,让其振荡停振后才能准确的调整中频曲线和S曲线。

苏老师,这个图不够清晰,能不能发一个清晰的上来吗?

网友:
想了解下这个底噪大不大,合适买个玩玩

网友:
用苏老师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音质效果怎么样呢?

应该说音质是很好的